[应用相关] boot bootloader基于stm32

楼主(2024-09-07):
实验平台使用的是STM32F103RCT6核心板。
使用的是HAL库,keil开发环境。

实验效果:上电先运行 bootloader ,LED D4(pc2) 闪烁 10 次后进入 APP,仅供学习参考。

一、bootloader 部分

1、打开CUBEMX,选择F103RCT6,配置外部时钟,如图

2、配置串口如图

3、配置io口如图(PC2 为LED D4的io口)

4、时钟配置,如图

5、工程保存位置选择、生成代码

然后点击生成代码

6、在 main.c 中编写代码

如图

(还不会用printf的朋友可以看上一篇文章,很简单 直接复制过来即可)

typedef void (*jump_func)(void);        //函数指针

jump_func myAppEntry;

uint32_t appxaddr = 0x8008000;

//初始化APP堆栈指针(用户代码区的第一个字用于存放栈顶地址)
void sys_msr_msp(uint32_t addr)
{
    __set_MSP(addr);    /* 设置栈顶地址 */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printf("ST bootloader\n");
        //应用程序地址
        myAppEntry = (jump_func)*(volatile uint32_t *)(appxaddr + 4);

  uint8_t i = 0;

  while (1)
  {

        printf("ST bootloader\n");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2,GPIO_PIN_SET);
        HAL_Delay(300);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2,GPIO_PIN_RESET);
        HAL_Delay(300);

          if(i++ >= 10)
          {

        //初始化APP堆栈指针(用户代码区的第一个字用于存放栈顶地址)
                sys_msr_msp(*(volatile uint32_t *)appxaddr);

                myAppEntry();
          }

  }

}

这里说明一下,我们一共烧录两个程序,第一个程序是 bootloader ,烧录的地址和大小设置如图:

第二个程序是APP的程序,烧录的地址和大小设置如图:

这里其实可以看出来 appxaddr 为什么是0x8008000这个值了,0x8000000+0x8000表示APP的起始地址。

由于要烧录两个程序,所以烧录的时候不能全片擦除,设置如下:

点击

这样我们的 bootloader 就制作完成了。

二、APP 的制作

我们直接做一个 LED D4(PC2)  、LED D5(PC3) 一起闪烁的效果区分 bootloader 。

只配置两个io口和串口即可

外部时钟选择和时钟的配置和bootloader一样即可,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直接生成代码。

生成代码后

1、为了确保中断功能的正常使用,需要修改中断向量表,如图

2、修改代码下载地址,避免将bootloader 的程序擦掉

3、同样选择部分擦除,避免烧录时全片擦除,将bootloader 擦掉了

到这里就可以下载测试了。

总结:

1、烧录两个程序 :一个bootloader 一个 APP

2、两个程序的烧录位置要区分开

3、烧录时不能全片擦除 避免擦掉 bootloader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56420043/article/details/141818027

网友A:
flash要分开 我能理解,RAM为啥 要分开?

网友B:
这个确实是比较不错,区分不同的地址进行程序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