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测量PWM信号的周期和占空比?

楼主(2024-09-07):
如果有个设备发出的是PWM信号,如何用单片机测量其信号的周期和占空比呢?

楼主:
有没有相关的示例或者方案?

网友A:
你这好麻烦,如果只是一次性的测量,你用示波器啊。

网友A:
使用示波器
示波器是最直接、最精确的测量工具,尤其适合调试和观察信号的实时波形。
步骤:
将探针连接到PWM信号的输出端。
示波器会显示信号的波形,从中可以直接读取周期和占空比。
周期 是波形的一个完整循环时间,可以直接从时间轴上读取。
占空比 是高电平时间占整个周期的比例,可以通过示波器的自动测量功能获得。

网友A:
如果非要用单片机可以考虑用捕获功能,看看你的单片机上有没有PWM捕获功能,一般有个捕获定时器的功能。

网友A:
用微控制器的捕获功能
大多数微控制器都有定时器的捕获功能,可以用于测量PWM信号的周期和占空比。

步骤:
配置定时器的捕获模式,通常需要连接到PWM信号的引脚。
设置捕获中断,记录上升沿和下降沿的计数值。
通过上升沿到上升沿的时间差来计算周期。
通过上升沿到下降沿的时间差来计算高电平时间,从而计算占空比。

网友A:
使用频率计和占空比测量仪
频率计通常带有测量PWM信号占空比的功能,可以非常方便地直接读取。

步骤:
将频率计接入PWM信号。
仪器会显示周期、频率以及占空比。

网友A:
另外还可以用使用Arduino进行测量
Arduino 的 pulseIn() 函数可以用来测量PWM信号的高电平和低电平时间,进而计算周期和占空比。
int pin = 7;  // PWM信号输入引脚
unsigned long highTime;
unsigned long lowTime;
float dutyCycle;
float period;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highTime = pulseIn(pin, HIGH);  // 测量高电平时间
  lowTime = pulseIn(pin, LOW);    // 测量低电平时间
  period = highTime + lowTime;    // 计算周期
  dutyCycle = (highTime * 100.0) / period;  // 计算占空比
  Serial.print("Period: ");
  Serial.print(period);
  Serial.print(" us");
  Serial.print("\tDuty Cycle: ");
  Serial.print(dutyCycle);
  Serial.println(" %");
  delay(1000);
}

网友B:
使用单片机的定时器输入捕获功能。当PWM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时,定时器捕获当前计数值。
通过连续捕获两个上升沿(或下降沿)之间的时间差,即可得到PWM信号的周期。

网友C:
设置单片机的外部中断来响应PWM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记录时间戳,并通过计算连续两次中断之间的时间差来得到PWM信号的周期。

网友D:
使用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来分别捕获PWM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计数值。
通过计算高电平时间和整个周期时间的比例,即可得到占空比。

网友E:
使用外部中断来响应PWM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根据当前信号的电平状态(上升沿或下降沿)来记录时间戳。
通过计算两个相邻上升沿(或下降沿)之间的时间差,以及高电平时间,来计算占空比。

网友F:
在示波器上读取PWM信号的周期和高电平时间长度,然后根据占空比的定义(高电平时间长度除以周期)计算出占空比。

网友G:
捕获第一个上升沿,记录定时器的值。
捕获下一个上升沿,再次记录定时器的值。
定时器的差值经过时钟频率换算后,即为PWM信号的周期。

网友H:
利用中断服务程序来测量PWM信号。在这种方法中,可以将一个普通IO端口设置为输入模式,并开启外部中断。当上升沿中断触发时,启动内部定时器;当下降沿中断触发时,停止计时并记录高电平时间,然后清零定时器并等待下一个上升沿到来,记录低电平时间。最后,根据这些记录值计算出占空比。

网友I:
如果使用微控制器内部的定时器,需要考虑定时器的溢出和预分频设置。

网友J:
测量两个上升沿(或下降沿)中间的间隔时间来计算频率

网友K:
通过配置单片机的定时器为输入捕获模式,可以直接测量PWM信号的周期和占空比。以STM32为例,可以配置TIMx的两个通道(IC1和IC2)来实现这一功能。当PWM信号的第一个上升沿到来时,定时器的计数器被复位;当下降沿到来时,IC2会发生捕获事件,记录此时的计数值(记为IC2_DATA2);当第二个上升沿到来时,IC1发生捕获事件,记录此时的计数值(记为IC1_DATA1)。由此,可以通过计算得出PWM的频率和占空比。

网友L:
配置定时器:将单片机的定时器配置为适当的模式(如向上计数模式),并设置定时器的预分频器和自动重装载值。
启动测量:当检测到PWM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时,启动定时器开始计数。
记录时间:在PWM信号的另一个边缘(下降沿或上升沿)到来时,停止定时器并记录下定时器的计数值。这个计数值代表了PWM信号的一个电平(高或低)的时间长度。
重复测量:对于另一个电平,重复上述步骤。
计算周期和占空比:根据记录下的两个时间长度,可以计算出PWM信号的周期(两个时间长度之和)和占空比(高电平时间长度除以周期)。
2. 输入捕获法

网友K:
// 假设已经配置了定时器和中断
void TIMx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x, TIM_IT_CC1) != RESET){
        // 读取捕获值
        uint32_t highTime = TIM_GetCaptureValue(TIMx, TIM_CHANNEL_1);
        uint32_t lowTime = TIM_GetCaptureValue(TIMx, TIM_CHANNEL_2);

        // 计算周期和占空比
        uint32_t period = highTime + lowTime;
        float dutyCycle = (float)highTime / period;

        // 清除中断标志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x, TIM_IT_CC1);
    }
}

网友M:
在使用示波器测量时,需要选择合适的探头和连接方式,以确保测量的准确性。

网友N:
用比较器或者定时器

网友F:
逻辑分析仪的探头连接到单片机输出 PWM 信号的引脚

网友O:
如果PWM信号的频率非常高,可能需要使用更高的计数频率或更精细的预分频器设置。

网友P:
考虑到定时器的溢出情况,如果PWM信号的周期超过了定时器的最大计数值,需要相应地调整计算方法

网友Q:
当PWM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到达时,定时器会自动记录当前计数器的值。

网友R:
利用示波器直接观察并测量PWM信号的波形,从而读取周期和占空比。

网友S:
配置逻辑分析仪的采样频率和触发条件,以确保能够准确地捕获 PWM 信号。

网友T:
初始化定时器:
设置定时器的工作模式,例如使用模式0或模式1。
设置定时器的预分频器,以确定计数器的计数速度。
启动定时器。
捕获PWM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
在定时器的中断服务程序中,记录PWM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时间戳。
计算相邻上升沿之间的时间差,得到PWM信号的周期。
计算高电平时间与周期的比例,得到占空比。

网友U:
这个用定时器就行

网友V:
测量单片机PWM信号的周期和占空比是一项既简单又复杂的任务,需要结合硬件配置、程序设计和实验操作等多方面的知识。

网友W:
通过测量两个上升(或下降)沿之间的时间来计算频率

网友X:
等待上升沿到来,然后开启定时器开始计时;等待下降沿到来,记录下定时器的计数值,即得到PWM的高电平时间H;同时,清零定时器,重新开始计数;等待上升沿到来,记录下定时器的计数值,即得到PWM的低电平时间L;计算得出占空比:duty = H / (H + L)。

网友Y:
在使用单片机内部资源测量PWM信号时,需要确保定时器的分辨率和测量精度满足要求。

网友Z:
将示波器的探头连接到单片机的PWM输出引脚。

网友AA:
定时器捕捉

网友AB:
确保测量设备的接地与单片机的地相同,以避免地电位差引起的误差。

网友AC:
使用捕获的值来计算PWM信号的周期和占空比。周期是高电平时间和低电平时间的总和,占空比是高电平时间与周期的比率。

网友AD:
如果单片机有输入捕获功能,可以配置一个定时器/计数器来捕获PWM信号的边沿。

网友AE:
逻辑分析仪的探针连接到微控制器的输出、pwm和信号引脚

网友AF:
初始化定时器,配置为外部脉冲计数模式,并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根据计数值计算PWM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

网友AG:
测量单片机PWM信号的周期和占空比是嵌入式系统开发中的一项重要技能,这在调试、性能评估和功能验证时尤其重要

网友AD:
为了防止因PWM占空比极端情况(如0%或100%)导致的程序死锁,应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加入超时退出机制。例如,如果在定时器溢出之前没有检测到下降沿或上升沿,应根据当前的端口电平状态判断占空比为0%或100%。

网友AH:
在进行实际测量时,应注意电平匹配、噪声干扰以及测量环境的稳定性

网友I:
将单片机的某个引脚配置为输入捕获模式,并设置输入捕获的触发条件(上升沿、下降沿或双边沿)。
启动捕获:当PWM信号的边缘触发输入捕获时,单片机会记录下当前定时器的计数值到捕获寄存器中。
记录时间戳:在每次捕获到边缘时,记录下对应的时间戳(即定时器的计数值)。
计算周期和占空比:通过比较相邻两个边缘的时间戳,可以计算出PWM信号的周期和占空比。

网友AB:
在等待上升沿/下降沿的过程中,实时提取定时器的值,一旦定时时间超过1个周期的限定(一般可定义为2-3个周期时间),即退出等待

网友AI:
利用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当上升沿或下降沿来临时,硬件将定时器/计数器的值保存在一个影子寄存器中,并产生捕获中断。通过固定每次上升/下降沿的计数器值,相减即可分别得出高电平值和低电平值,从而计算出占空比

网友AJ:
如果单片机有模数转换器(ADC),可以将 PWM 信号通过一个 RC 低通滤波器连接到 ADC 输入引脚。PWM 信号经过低通滤波器后,会得到一个与 PWM 占空比成正比的直流电压。

网友AK:
可以使用其定时器/计数器配合中断来实现类似的测量功能。

网友AL:
在中断服务例程中读取捕获的值,这些值表示PWM信号的高电平时间和总周期时间。

网友AM:
用输入捕获

网友AN:
如果MCU具有输入捕捉功能,可以配置定时器/计数器来捕捉pwm信号的边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