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67的CANFD如果使用en-us--EC_M460_CANFD_Tx_Simply_V1.00,如何避免TDC?

楼主(2024-09-07):
M467的CANFD如果使用en-us--EC_M460_CANFD_Tx_Simply_V1.00,如何避免TDC?

网友A:
可以将数据段的波特率设置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低于需要开启TDC的阈值

网友B:
检查M467的硬件手册和固件配置选项,看是否有直接控制TDC开启/关闭的配置位或参数。如果有,可以通过修改这些配置来关闭TDC。

网友C:
如果固件或软件库提供了API或函数来配置CAN FD参数,包括TDC的开启/关闭,可以通过编程方式在初始化或运行时关闭TDC。

网友D:
没有api的话可以操作寄存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