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两片M467-64pin封装的MCU,怎么样通讯,做主、协处理方式,

楼主(2024-09-07):
两片M467-64pin封装的MCU,怎么样通讯,做主、协处理方式,究竟什么样的方式最快、最简单、而且最可靠?
是UART、SPI、CANFD?

网友A:
看你要求速度如何了,高速的可以用SPI做。低速的UART也可以。做好主从分配。

网友B:
要可靠性,用canfd

网友C:
这个方法虽然好,但是不多见,你不如用看门狗保证系统稳定,然后存储芯片里存放一些记录运行状态的内容。

网友D:
并口直接对接最快

网友E:
并口太占用资源了吧

网友F(2025-08-30):
可通过 UART、SPI 或 I2C 连接,主 MCU 发指令,协处理 MCU 执行并回传结果,用片选或地址区分,实现主从协作通信。

网友G:
两片 M467-64pin MCU 做主协处理通讯,可通过 SPI 或 UART 连接。主 MCU 通过 SPI 或 UART 发送控制指令,协 MCU 执行并回传数据。SPI 速率高适合大数据,UART 接线简单。需定义通讯协议(帧头、命令字、校验位),主 MCU 设为主机模式,协 MCU 设为从机,用 GPIO 做片选或中断同步。

网友H:
两片 M467-64pin MCU 做主协处理通讯,可选 UART(简单可靠,引脚少)、SPI(高速同步,适合大数据)或 I2C(两线制,省引脚)。主 MCU 通过对应接口发送指令 / 数据,协 MCU 接收执行,配中断引脚触发通讯,需定义通讯协议(帧头、指令码、校验)确保数据可靠。

网友I(2025-10-04):
SPI 最快且可靠,适合主从架构。主 MCU 通过 SPI 时钟控制数据传输,速率可达几十 Mbps,接线少(4 线),协议简单,易实现主从同步,抗干扰优于 UART。CAN FD 虽可靠但布线复杂、速率优势不明显,UART 速率低。故优先选 SPI。

网友J(2025-11-03):
两片 M467-64pin MCU 做主协处理通讯,可采用 SPI(高速同步,引脚少):主 MCU 接 SPI 主机,协 MCU 接从机,通过 CS 引脚片选;或 UART(异步,抗干扰),交叉连接 TX/RX;也可用 I2C(两线制,支持多设备)。需定义通信协议(帧头、指令、校验),主发控制指令,协回传数据,通过中断或轮询处理,确保数据可靠传输

网友I:
两片 M467-64pin 封装的 MCU 可通过 SPI、UART 或 I2C 进行主协处理通讯。高速场景适合 SPI,接线少且速率高;UART 则简单可靠,适用于低速场景。主 MCU 发送指令,协 MCU 执行并回传结果,需定义通讯协议,明确主从模式及片选或地址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