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請問M483 的 Flash的擦除最小單位是Page(4KB)對嗎?

楼主(2024-09-07):
flash, 4K, AG, PA, ge, M4
請問M483 的 Flash的擦除最小單位是Page(4KB)對嗎?

网友A:
查找M483的数据手册或技术规格书

网友B:
这种问题应该在官方的数据手册上可以找到答案

网友C:
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D:
这个看具体空间的大小

网友E:
FLASH擦除的最小單位是一個扇區

网友F:
在进行Flash擦除操作时,至少需要擦除一个完整的Page。

网友G:
Flash存储器的结构和操作特性决定了其擦除和编程的方式。

网友H:
新唐M483系列微控制器的Flash擦除最小单位是Sector(扇区),而不是Page(4KB)。

网友I:
这个信息可以在新唐M480系列MCU的数据手册中找到详细说明

网友J:
Sector(扇区):擦除的最小单位,一般包含多个Page。例如,一个Sector可能包含16个Page,即4KB。

网友K:
新唐M483的Flash擦除最小单位是Page,大小为4KB

网友L:
M483系列微控制器的Flash擦除最小单位通常是Page,而每个Page的大小通常是4KB。

网友M:
对于M483来说,其Flash存储器的最小擦除单位通常是扇区,而不是页。这意味着在进行数据更新或修正时,整个扇区的内容需要被擦除后才能重新编程。

网友N:
Flash存储器的基本组成单元包括块、扇区和页。其中,块是最大的组织单位,每个块包含多个扇区;扇区是由若干个连续的页组成的,而页则是实际进行读写操作的基本单位。

网友O:
最好参考新唐 M483 系列的技术手册和相关文档

网友P:
技术手册或官方文档中明确指出了Flash存储器的Page大小为4KB

网友Q:
参考M483的技术手册或官方文档来获取准确信息。

网友R:
在进行擦除操作时,Flash控制器通常是以页为单位来执行的。而Page的大小可以根据不同的Flash芯片和制造商而有所不同,常见的有256字节、1KB、2KB、4KB等。

网友S:
看FLASH的PAGE大小,一次擦一个page

网友T:
新唐M483系列微控制器的Flash擦除最小单位是Sector

网友U:
在Flash存储器中,Page(页)通常是最小的可擦除单元。

网友V:
对于M483这样的微控制器,理解其Flash的具体擦除单位对于有效管理存储器资源至关重要。

网友W:
新唐 M483 系列微控制器的 Flash 擦除最小单位通常是页(Page),一般为 4KB。

网友X:
FLASH的擦除操作是以block塊為單位的

网友Y:
Page(页):编程的最小单位,通常大小为256字节。

网友Z:
在大多数Flash技术中,擦除操作通常以扇区为单位进行,而编程或写入操作则可以在更小的单元上执行,如页或字节。

网友AA:
查下官方手册

网友AB(2024-12-13):
当执行闪存擦除操作时,至少需要擦除一个完整的页面。

网友AC:
闪存擦除的最小单位是一个扇区

网友AD:
闪存的结构和工作特性决定了其擦除和编程的方式。

网友AE:
这些信息可以在新型tang m480系列mcu的数据手册中找到

网友AF:
新塘m483闪存擦除的最小单位是页面,大小为4kb

网友AG:
m483系列微控制器的最小闪存擦除单位通常是一页,每页的大小通常为4kb。

网友AH:
有关准确信息,请参考m483技术手册或官方文件。

网友AI:
新塘m483系列微控制器的最小闪存擦除单位是扇区

网友AJ:
在闪存中,页面通常是最小的可擦除单位。

网友AK:
对于m483这样的微控制器,了解其闪存的特定擦除单元对于有效管理内存资源至关重要。

网友AL:
具体多少要看页的大小

网友AM:
这类问题的答案应该可以在官方数据表中找到

网友AN:
闪存擦除操作是以块为单位的

网友AO:
页面:最小的编程单位,通常大小为256字节。

网友AP:
此信息可在新款Tang 0系列mcu的数据手册中找到,

网友AQ(2025-09-15):
是的,M483 系列微控制器的 Flash 擦除最小单位为 Page,每个 Page 大小为 4KB。擦除操作需按整页进行,不能对更小单元单独擦除。编程时需注意数据按页规划,避免跨页操作影响效率,具体可参考其数据手册中 Flash 存储器章节的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