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M467的硬件设计:USB功能的相关引脚

楼主(2024-09-07):
请教M467的硬件设计:USB功能的相关引脚:
以M467KJHAE-LPFQ128为例,请问:如果不用USB功能,HSUSB相关引脚,89PIN-96PIN,应该如何处理?悬空,拉高,接地?
谢谢!

网友A:
不用USB功能,那就是没有配置啊,默认还是IO引脚吧。悬空或者设置为输出低电平应急就行了。

网友B:
普通引脚默认接地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