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30F9820产品特性介绍

楼主(2024-09-07):
■ 內核:ARM 32位的Cortex-M0+ CPU
   - 最高48MHz工作频率
   - 支持硬件乘法
   - 高速存储器和指令加速,提高执行效率
■ 存储器
   - 最高256K/128K字节FLASH程序存储器
   - 最大16K字节SRAM
   - 最大4K字节内置类EEPROM区+8K字节BOOT ROM
   - 包含1K字节OTP(一次编程)区
■ 时钟、复位和电源管理
   - 2.0V~5.5V数字供电(VDD)和I/O引脚
   - 上电复位(POR)、掉电检测(BOD)、低电压复位(LVR)
   - 硬件独立看门狗(IWDT)、窗口看门狗(WWDT)
   - 4M~12MHz晶体振荡器/陶瓷振荡器
   - 32kHz晶体振荡器
   - 内嵌高频RC振荡器:24MHz(全温度1%精度)
   - 内嵌低频RC振荡器:128kHz
   - 内嵌PLL产生高频时钟
   - 时钟安全监控(CSM)
■ 低功耗模式
   - 睡眠模式(仅CPU停止)
   - 停机模式(CPU停止,外设时钟切断;退出STOP后,系统时钟恢复成HSI或LSI)
■ 最多28通道12位模数转换器(ADC)
■ 1个DMA控制器
   - 4个独立的DMA通道
   - 支持内存与外设之间任意组合的传输(4种)
■ 最多61个快速GPIO端口
   - 最多61个可用GPIO口
   - 所有GPIO内建上拉电阻
   - 8个引脚提供极强灌电流能力
■ 16个外部中断输入通道(EXTI0~EXTI15)
   - 任何一个GPIO可映射为外部中断输入
   - 支持边沿触发与电平触发、支持软件触发外部中断
■ 中断源
   - 16个Cortex-M0+中断
   - TIM0~3,PCA0~3,PWM0~3
   - 外部中断0~15,UART0~3,SPI0/1,TWI
   - ADC,LED
   - CSM,BOD,DMA,CRC
■ LED驱动器
   - 支持8×8行列矩阵驱动
   - 支持7×8、6×7、5×6、4×5等LED串行点阵驱动
   - 最大支持8×8+7×8点阵
   - 支持恒流驱动
■ LCD驱动器
   - 8 X 36段(1/8占空比,1/4偏置)
   - 6 X 38段(1/6占空比,1/4偏置或者1/3偏置)
   - 5 X 39段(1/5占空比,1/3偏置)
   - 4 X 40段(1/4占空比,1/3偏置)
■ 4个各包含两个比较/捕捉单元的16位PCA0~3
   - 可级联组合成2个32位PCA
■ 4路16位PWM定时器PWM0/1/2/3
■ 3个16位基本定时器/计数器(TIM0/TIM1/TIM2)
■ 1个32位基本定时器/计数器(TIM3)
■ 1个24位自减型系统时间定时器(SYSTICK)
■ 多个串行通信接口
   - 4个通用异步串行口(UART0/1/2/3)
   - 2个独立串行外设接口(SPI0/1)
   - 1个独立两线串行接口(TWI)
■ CRC代码校验、CRC数据传输校验
■ SRAM的March-C/March-X检测算法
■ 96位芯片唯一识别码
■ 标准SWD烧写/仿真接口
■ 工作环境温度:-40℃~+105℃
■ 封装:
   - LQFP64
   - TQFP48
   - LQFP44

网友A(2025-03-04):
采用ARM Cortex-M0+内核,这是一种成熟可靠的系统结构,具备高效的指令执行效率以及完备的生态系统

网友B:
SH30F9820最高主频可达48MHz,并且由于采用特殊结构的存储器指令加速模式,可使系统获得近乎零等待周期的高运行效率

网友C:
内置4个可编程计数器阵列(PCA),可用于捕获外部事件、测量时间间隔、产生精确的时钟信号等

网友D:
SH30F9820集成了多个16位PWM定时器模块,可用于精确的时间控制和信号输出,例如产生精确的脉冲宽度调制信号,控制电机的转速、LED的亮度等。

网友E:
内置4个可编程计数器阵列,可用于捕获外部事件、测量时间间隔、产生精确的时钟信号

网友F:
它支持8/16/32位可选的CRC代码校验和数据校验,以及SRAM自检算法,能够有效提升代码安全性与系统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