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debug显示cannot access Memory

楼主(2024-09-07):
STM32F446RET6芯片,进入debug后运行,显示这个,为啥呢,然后仿真就停了,直接退出debug了,在进入debug就进不去了,报错或者连接不上啥的

网友A(2024-11-04):
估计是连接啥的异常了吧

网友B:
这好像是访问内存出了故障了,你检查一下连接,还有就是程序

网友C:
就是卡死了,重启之后就好了

网友D:
这种肯定会退出debug的啊,访问内存失败了

网友E:
报错连不上的话,重新启动一下软件和硬件就好了

网友F:
这种不就是掉线了吗,重接一下呗

网友G:
没遇到过,但是我知道的是这种是不能访问内存了,就掉下来了

网友H:
直接用log的方式输出调试多好,仿真debug的话容易这样的

网友I:
估计硬件连接方面出问题了

网友J:
调试器配置与芯片可能不兼容

网友K:
一般遇到这种直接软件重启,就行,然后硬件需要重新上电一下

网友L:
在调试前,停止所有能够自动运行的模块的操作,使它们处于关闭状态。
如果芯片处于低功耗模式,尝试退出低功耗模式后再进行调试。

网友L:
对STM32F446RET6芯片进行硬件复位,然后重新进入debug模式。重启调试器和IDE

网友M:
引脚连接不正确或存在短路/断路情况。

网友N:
可能是调试器的驱动程序未正确安装或版本过旧。

网友O: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P:
更新调试器的驱动程序到最新版本。

网友Q:
芯片损坏了?

网友R:
重新配置项目,确保时钟设置、外设初始化等正确无误。

网友S(2025-01-24):
我之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通常是调试器连接有问题,重新拔插一下就行了。

网友T:
试试按复位键,看看能不能重新进入调试模式。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就是程序崩溃了。

网友U:
硬件接触不好也可能导致调试器连接不上,检查一下线缆和接口。

网友V:
这个问题有时候是因为调试器与MCU的连接没建立好,重新连接调试器再试试。

网友W:
如果能进入BOOT模式,尝试重载程序,看看是否能恢复。

网友X:
如果是程序崩溃,可以试试加个硬件看门狗,避免每次崩溃都要手动重启。

网友Y:
我的经验是,如果代码运行时没有停止点或者硬件问题,就容易进入这种状态。

网友Z:
有时候调试器设置问题也可能导致无法连接,检查下调试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AA: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换了一个调试器就好了,可能是调试器本身有问题。

网友AB:
试试更换一个USB端口或者重新启动开发环境,也许能解决问题。

网友AC:
我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一般是调试器连接有问题,再插一次就好了。

网友AD:
硬件接触不良也可能导致调试器无法连接。检查电缆和接口。

网友AE:
有时这个问题是由于调试器和mcu之间的连接没有建立好造成的。请重新连接调试器,然后重试。

网友AF:
有时调试器设置的问题可能会导致连接失败。检查调试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AG:
这个错误信息 "debug显示cannot access Memory" 通常表示在调试过程中程序试图访问它没有权限访问的内存区域。这可能是由于多种原因引起的,比如内存越界、指针错误、访问已释放的内存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尝试以下几个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