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S78-DK测评】-3- RTC模块测试

楼主(2024-09-07):
STM32的RTC指的是实时时钟(Real-Time Clock),它是一种用于计时和日期记录的硬件模块。在STM32微控制器中,RTC模块是由一个32位的计数器和一组用于保存日期和时间的寄存器组成的。

RTC模块具有很高的精度和稳定性,并且能够在微控制器断电时继续运行,从而保持准确的时间和日期信息。它通常用于需要精确定时和实时数据记录的应用场景,例如时钟、日历、定时器、闹钟、数据采集等。

STM32的RTC模块提供了一系列的功能,包括时钟频率配置、时间和日期的设置与读取、闹钟的设置与触发、定时器功能、中断控制等。通过配置和使用RTC模块,开发者可以实现各种与时间相关的功能和应用。

在STM32CubeIDE中配置使用RTC模块也是非常便捷的。

自动生成RTC初始化代码:
static void MX_RTC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RTC_Init 0 */

  /* USER CODE END RTC_Init 0 */

  RTC_PrivilegeStateTypeDef privilegeState = {0};
  RTC_TimeTypeDef sTime = {0};
  RTC_DateTypeDef sDate = {0};

  /* USER CODE BEGIN RTC_Init 1 */

  /* USER CODE END RTC_Init 1 */

  /** Initialize RTC Only
  */
  hrtc.Instance = RTC;
  hrtc.Init.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hrtc.Init.AsynchPrediv = 127;
  hrtc.Init.SynchPrediv = 255;
  hrtc.Init.OutPut = RTC_OUTPUT_DISABLE;
  hrtc.Init.OutPutRemap = RTC_OUTPUT_REMAP_NONE;
  hrtc.Init.OutPutPolarity = RTC_OUTPUT_POLARITY_HIGH;
  hrtc.Init.OutPutType = RTC_OUTPUT_TYPE_OPENDRAIN;
  hrtc.Init.OutPutPullUp = RTC_OUTPUT_PULLUP_NONE;
  hrtc.Init.BinMode = RTC_BINARY_NONE;
  if (HAL_RTC_Init(&hrtc)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rivilegeState.rtcPrivilegeFull = RTC_PRIVILEGE_FULL_YES;
  privilegeState.backupRegisterPrivZone = RTC_PRIVILEGE_BKUP_ZONE_NONE;
  privilegeState.backupRegisterStartZone2 = RTC_BKP_DR0;
  privilegeState.backupRegisterStartZone3 = RTC_BKP_DR0;
  if (HAL_RTCEx_PrivilegeModeSet(&hrtc, &privilegeStat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Check_RTC_BKUP */

  /* USER CODE END Check_RTC_BKUP */

  /** Initialize RTC and set the Time and Date
  */
  sTime.Hours = 0x21;
  sTime.Minutes = 0x27;
  sTime.Seconds = 0x40;
  sTime.DayLightSaving = RTC_DAYLIGHTSAVING_NONE;
  sTime.StoreOperation = RTC_STOREOPERATION_RESET;
  if (HAL_RTC_SetTime(&hrtc, &sTim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Date.WeekDay = RTC_WEEKDAY_SATURDAY;
  sDate.Month = RTC_MONTH_SEPTEMBER;
  sDate.Date = 0x7;
  sDate.Year = 0x24;

  if (HAL_RTC_SetDate(&hrtc, &sDat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RTC_Init 2 */

  /* USER CODE END RTC_Init 2 */

}

不过在运行过程中总是遇到错误,后来调试发现是在函数HAL_StatusTypeDef RTC_EnterInitMode(RTC_HandleTypeDef *hrtc) 执行过程中,初始化状态竟然返回HAL_TIMEOUT.

如下单步调试可以发现:SET_BIT(RTC->ICSR, RTC_ICSR_INIT);执行后,寄存器的初始化位并没有被置1.

后面在参考手册中找到:

所以解决办法:在RTC进入初始化状态之前会调用HAL_RTC_MspInit(hrtc);
所以进入到这个函数内部,添加一行语句使能写RTC寄存器。完整的代码如下
void HAL_RTC_MspInit(RTC_HandleTypeDef* hrtc)
{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 = {0};
  if(hrtc->Instance==RTC)
  {
  /* USER CODE BEGIN RTC_MspInit 0 */
        /* Enables access to the backup domain */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 USER CODE END RTC_MspInit 0 */

  /** Initializes the peripherals clock
  */
    PeriphClkIni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RTC;
    PeriphClkInit.RTCClockSelection = RCC_RTCCLKSOURCE_LSI;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RTC_ENABLE();
    __HAL_RCC_RTCAPB_CLK_ENABLE();
  /* USER CODE BEGIN RTC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RTC_MspInit 1 */

  }

}
接下来,正常编译,运行,一切OK。

实物展示:

参考资料:
Getting started with RTC  https://wiki.stmicroelectronics.cn/stm32mcu/wiki/Getting_started_with_RTC

网友A(2024-10-31):
有时候RTC的晶振选择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启动不了,需要修改匹配电容。

网友B:
用过rtc唤醒待机模式下的低功耗,定时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