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应用] 这些方法中谁的效率最高

楼主(2024-09-07):
如图是引用加属性节点最高吗?如果是的话引用加属性节点和直接调用属性节点效率有什么不同吗?

@liuyixixi :原来如此,多谢指点。
2和3一样的,会慢一点,1和4差不多,会快很多,但是1和4会给每一份副本创建单独的存储位置,占用位置会更大。

网友A(2024-10-13):
我一般都用属性节点,貌似以现在PC的性能资源一般的程序根本就不需要考虑那点效率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用属性节点,貌似以现在PC的性能资源一般的程序根本就不需要考虑那点效率影响 ...

谢谢,我试试看,刚尝试接触不得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