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 Nano测评报告】PIC16F13145点灯之旅

楼主(2024-09-08):
pic, pi, PIC16F, os, AN, ic, IO

下面来到 PIC16F13145  Curiosity Nano上手环节。

下载了MPLABX和MCC,并分别安装。

打开MPLAB X IDE v6.20,系统已自动识别
PIC16F13145 Curiosity Nano

新建Project:

选择芯片型号 及仿真器。

工程建立后,只是是搭了个框架,内部空空如也,连mian.c文件都没有。

接下来就是图形配置(MCC)环节。
说到MCC就比较蛋疼了,半天打不开,参考了坛友的分享果然就好了。

教你如何解决MPLAB X IDE的MCC加载慢问题 - Microchip论坛 - PIC单片机论坛 - Microchip(微芯科技)MCU官方技术支持论坛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要完成点灯动作, 主要需完成
1. IO设置(LED)
2. Timer设置

1.IO设置(LED):MCU的RC2端口。

PORTC2 对应的OUTimer设置TPUT设置为绿色锁形。

接下来对IO进行详细配置,注意Custom Name,要与main.c中保持一致。

2. Timer设置

在左侧的Timer,点击最上面的+号,新建Timer、Delay。

接下来就是核心的编程环节了。

MCC设置好IO和Timer就可以点击左侧的Generate按钮,自动生成代码。

回到项目文件,我们已经可以看到main.c文件以及MCC生成的一系列程序模块。

在main.c中添加我们本次点灯的代码。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ystem.h"
#include"mcc_generated_files/timer/delay.h"
/*
    Main application
*/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ialize();
    while(1)
    {
        IO_RC2_SetHigh();

        DELAY_milliseconds(200);

        IO_RC2_SetLow();

        DELAY_milliseconds(200);

    }
}

最后就可以看到LED开始闪烁了(还不知道如何上传视频,就没上传了)

网友A:
还可以在MCC里给每个端口起个新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在MCC里给每个端口起个新名字。

我是偷个懒用默认的名字,如 IO_RC2

网友B:
这个安装环境可以帮忙分享一下吗?

网友C:
这个太赞了。

网友C:
如果可以,是不是分享一下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