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STM32 使用外部基准源的问题

楼主(2024-09-08):
求助,使用的是STM32F103VE 有独立的VREF输入,我VDDA使用AMS1117-3.3V供电,VREF+使用REF3033供电,AMS1117误差较大,如果VDDA小于VREF时,比如VDDA为3.25,会影响ADC采集精度吗?

网友A:
查阅STM32F103VE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

网友A:
虽然VDDA为3.25V而VREF+为接近3.3V的电压差在理论上不会直接导致ADC精度大幅下降,但你需要确保VDDA的电压稳定性。如果AMS1117的输出电压波动较大,建议考虑更换更稳定的电源方案,或者增加额外的滤波电路来减小VDDA的电压波动。

网友B:
不会,这就是VREF的作用,否则还要这个玩意干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阅STM32F103VE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

感谢回复,手册里注明是 VREF要<=VDDA, 但是不知道VREF>VDDA 0.0几V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这就是VREF的作用,否则还要这个玩意干啥呢

谢谢回复,我看手册里注明 VREF+要<=VDDA,  所以不确定VREF+大于VDDA 0.0几V,最大量程会不会就是VDDA,比如VREF+为3.30V ,VDDA为3.25V, 最大量程会不会就是3.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VDDA为3.25V而VREF+为接近3.3V的电压差在理论上不会直接导致ADC精度大幅下降,但你需要确保VDDA的电压 ...

1117稳定性还可以,就是有些误差,有时候是3.33V,有时候是3.26V, 我想的,能不能把VDDA和VREF+接一起,然后接到VREF+ 3.3V上

网友C(2025-02-06):
是的,VDDA 小于 VREF+ 会影响 ADC 精度,因为 ADC 的参考电压通常是 VDDA 或 VREF+,而不一致会导致采样结果不准确。

网友D:
AMS1117 输出的波动可能会造成 VDDA 稳定性差,进一步影响 ADC 的精度。

网友E:
你可以尝试使用低噪声、精度更高的 LDO 稳压器来改善 VDDA 的稳定性。

网友F:
VREF+ 和 VDDA 的关系非常重要,通常最好保证两者的电压差不大。

网友G:
如果可能,试着将 VREF+ 和 VDDA 的电源来自同一稳压器,这样可以减少电压差异。

网友H:
你也可以考虑使用外部参考源来替代 VREF+,以保证参考电压稳定。

网友I:
3.25V 的 VDDA 较低,建议将 VDDA 提高到与 VREF+ 相同的电压,以获得更准确的 ADC 结果。

网友J:
AMS1117 精度较低,可能导致 VREF+ 和 VDDA 之间的差异增大,建议改用高精度的参考源。

网友K:
如果精度要求较高,建议使用专用的参考电压源,如 REF5020,来提供更稳定的参考电压。

网友L:
你可以通过测量 VDDA 和 VREF+ 电压差,查看是否存在差异过大影响精度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