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降低功耗

楼主(2024-09-08):
降低单片机运行频率(调整时钟分频系数):

        此方法比较简单:

        但存在问题如下:程序运行时间会增加,比如读取传感器的数据会影响其他步骤的运行

以应广单片机PMS171B为例

//==========================================////                                        IO设置//案例为://设置了IO脚的不同输入输出状态//比如PA.0为输出高/低,PB.6为输入上拉/下拉等//==========================================/#include        "extern.h"void        IO_init(void){        //注:无PA.1,PA.2脚位        //未使用端口需有防漏电设置,如加内部上拉        PAPH        =        0b1111_1110;        //上拉控制寄存器,控制上拉高相应的引脚(1:启用,0:停用)        PAC                =        0b0000_1001;        //数据控制寄存器(1:输出模式,0:输入模式)        PA                =        0b0000_0001;        //数据寄存器        .delay 10000;}void        FPPA0 (void){        .ADJUST_IC        SYSCLK=IHRC/2, IHRC=16MHz, VDD=5.0V;//单片机时钟为8MHZ        IO_init();        while (1)        {                LED=0;                .delay 100;                LED=1;                .delay 100;        }}void        Interrupt (void){        pushaf;        if (Intrq.T16)        {        //        T16 Trig                //        User can add code                Intrq.T16        =        0;                //...        }        popaf;}

定义PA.3为输出口

.ADJUST_IC    SYSCLK=IHRC/2, IHRC=16MHz, VDD=5.0V;

时钟分频为2 单片机时钟为SYSCLK =8Mhz

功耗和输出波形如下图所示

调整分频系数为16  单片机时钟为SYSCLK =1Mhz

.ADJUST_IC        SYSCLK=IHRC/16, IHRC=16MHz, VDD=5.0V;

功耗和输出波形如下图所示

间歇性工作和触发工作

        此方法和降低运行频率如出一辙,不同的是此方法不是全程降低运行频率

         例如:在定时中断触发和其他方式触发时,提升单片机的频率,高速运行,在处理完成上述事件后,降低单片机的运行频率,等待下一次的触发事件。

//===========================================////                                        休眠//主要介绍了省电模式和掉电模式//省电模式介绍了用计数器唤醒和IO唤醒,//        例中介绍了T16唤醒后且num自加超过100后退出休眠,即针对不是IO脚电平变化的唤醒条件的唤醒//        IO唤醒的唤醒条件可参考掉电模式,其他不变//掉电模式介绍了IO唤醒//        例中介绍了IO脚电平变化后唤醒,即针对IO脚电平变化的唤醒条件的唤醒//===========================================//#include        "extern.h"byte        CLKMD_BK;//=======省电模式=========byte        num;word        reload_T16;void        Save_power(void){        //======User can add code=====        //进入省电模式前动作,如关灯、关计数器等        //关闭不需要唤醒的引脚的数字使能,例中只给了PA的设置        $ PADIER 0x00;        //============================        CLKMD_BK = CLKMD;                                        //保存休眠前的时钟        num = 0;        while(1)        {                $ CLKMD ILRC/1,En_IHRC,En_ILRC;        //系统时钟选择,是否启用IHRC,是否启用ILRC,(En_IHRC和En_ILRC不写为停用,写为启用)                                                                                //系统时钟可选择IHRC/4, IHRC/16, IHRC/2, IHRC/8, ILRC/16, EOSC/4, IHRC/32, EOSC/2, IHRC/64, EOSC/1, EOSC/8, ILRC/4, ILRC/1                                                                                //选择系统时钟为ILRC/1,启用ILRC和IHRC;(注:两个RC振荡器至少有一个开启,否则会出现宕机)                CLKMD.En_IHRC = 0;                                //关闭高频IHRC,若上条语句没使用低频时钟,此句必须去掉                nop;        //========设置T16定时,详情请参考T16=========                $ T16M ILRC,/1,bit8;                reload_T16 = 0;                stt16 reload_T16;                stopexe;                                                //进入省电模式,T16计时溢出时唤醒                $ CLKMD ILRC/1,En_IHRC,En_ILRC;        //打开高频使能,准备切换高频进入唤醒条件判断                $ CLKMD IHRC/64,EN_IHRC,EN_ILRC;//选择系统时钟为IHRC/64,启用ILRC和IHRC                nop;        //=======编写唤醒条件=========                //例如num自加超过100后唤醒,该方法针对不是IO脚电平变化的唤醒条件                num++;                if(num > 20)                                        //假如发生唤醒而且满足唤醒条件,就返回正常工作                {                                                                //否则停留在省电模式,继续休眠                    num=0;                        break;                }        }        CLKMD = CLKMD_BK;                                        //恢复休眠前的时钟        //======User can add code=====        //唤醒后打开需要的动作,比如开灯、定时器等        //打开需要数字使能的引脚,例中只给了PA.0的设置        $ PADIER 0x01;        //============================                                                        }void        IO_init(void){        //注:无PA.1,PA.2脚位        //未使用端口需有防漏电设置,如加内部上拉        PAPH        =        0b1111_0110;        //上拉控制寄存器,控制上拉高相应的引脚(1:启用,0:停用)        PAC                =        0b0000_1001;        //数据控制寄存器(1:输出模式,0:输入模式)        PA                =        0b0000_0001;        //数据寄存器        .delay 10000;}void        FPPA0 (void){        .ADJUST_IC        SYSCLK=IHRC/2, IHRC=16MHz, VDD=5V;        IO_init();        while (1)        {                num++;                if(num > 200)                                        //假如发生唤醒而且满足唤醒条件,就返回正常工作                {                                                                //否则停留在省电模式,继续休眠                        num=0;                        Save_power();                                        //省电模式休眠                }                .delay 10000;                }}void        Interrupt (void){        pushaf;        if (Intrq.T16)        {        //        T16 Trig                //        User can add code                Intrq.T16        =        0;                //...        }        popaf;}

网友A:
单片机的低功耗主要通过进入不同模式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