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S78-DK测评】2.串口打印

楼主(2024-09-08):
上一篇做了开箱测试以及LED闪烁测试,这次测试一下串口打印,打印内容: 21ic, Hello STM32H7S78-DK!
先看下硬件用的是串口4,IO是PD0和PD1,再看下demo的ioc确认串口4是否是这两个IO,这个串口是通过stlink接出来的,stlink插上电脑后会
同时显示一个串口。
这里是要说个问题就是,默认配置串口4是配置在appli里面的,我们现在暂时都在boot里面调试所以也要把boot里面重新配置一下,并且
重新通过ioc生成代码
配置好以后我们添加相关代码就可以使用printf了,前提是要包含stdio.h头文件
#ifdef __GNUC__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define GE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getchar(FILE *f)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define GETCHAR_PROTOTYPE int fgetc(FILE *f)
#endif /* __GNUC__ */
PUTCHAR_PROTOTYPE
{
HAL_UART_Transmit(&huart4,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我们在上文中的led上说循环中添加答应代码
  1. printf("Hello 21ic, Hello STM32H7S78-DK!\n");
最终效果我们来看一下,就可以打印了

网友A:
这个嵌套很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B(2024-10-31):
串口是通信的基础,这个做好了可以方便调试。

网友C:
串口输出是最常用的调试方式。有个工具,配置起来相对容易多了。

网友D:
这么高的性能,串口速率设置到最高测试丢包率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