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S78-DK测评】-5- USB体验

楼主(2024-09-08):
使用cubeide新建一个空白工程。时钟配置:

RCC:

调试运**住第二个循环判断处: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Reset the USB Core (needed after USB clock settings change)
  * @param  USBx  Selected device
  * @retval HAL status
  */
static HAL_StatusTypeDef USB_CoreReset(USB_OTG_GlobalTypeDef *USBx)
{
  __IO uint32_t count = 0U;

  /* Wait for AHB master IDLE state. */
  do
  {
    count++;

    if (count > HAL_USB_TIMEOUT)
    {
      return HAL_TIMEOUT;
    }
  } while ((USBx->GRSTCTL & USB_OTG_GRSTCTL_AHBIDL) == 0U);

  /* Core Soft Reset */
  count = 0U;
  USBx->GRSTCTL |= USB_OTG_GRSTCTL_CSRST;

  do
  {
    count++;

    if (count > HAL_USB_TIMEOUT)
    {
      return HAL_TIMEOUT;
    }
  } while ((USBx->GRSTCTL & USB_OTG_GRSTCTL_CSRST) == USB_OTG_GRSTCTL_CSRST);

  return HAL_OK;
}

有没有大佬遇到类似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没有遇到过,是不是设置细节有问题?

网友(2024-11-13):
请问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你用的是正点原子的核心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