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是怎么对内存进行管理的?

楼主(2024-09-13):
尽管有这么多可使用的内存,但我们还是得使用某种方式来有效管理这些内存,这种方式和我们学习 C 语言时,使用 malloc 和 free 函数来申请内存和内存释放类似,malloc 用于申请内存,free 用于释放内存。本文我们就来介绍一种简单的内存管理方式:分块内存管理。该方法的实现原理如图 44.1.1 所示: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内存管理由内存池和内存管理表两部分组成,内存池被分成 n 个内存块,然后对应内存管理表,内存管理表就是用来标识相应的内存块是否使用,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设置。当相应的内存管理表设置为 0 的时候,表示该内存块没有被使用;而当内存管理表设置为非零的时候,表示该内存已被使用,而内存管理表里面的数字表示当前申请内存块的数量,且申请的内存块是连续的。
从上图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内存分配的方向是从底到顶的分配方向,即首先从最末端开始找空内存。通常当内存管理刚初始化的时候,内存表全部清零,表示没有任何内存块被占用。
(1)内存分配原理
当指针 p 调用 malloc 申请内存的时候,先判断 p 要分配的内存块数(m),然后从第 n 项开始,向下查找,直到找到 m 块连续的空内存块(即对应内存管理表项为 0),然后将这 m 个内存管理表项的值都设置为 m(标记被占用),最后,把最后的这个空内存块的地址返回指针 p,完成一次分配。注意,如果当内存不够的时候(找到最后也没找到连续的 m 块空闲内存),则返回 NULL 给 p,表示分配失败。
(2)内存释放原理
当 p 申请的内存用完,需要释放的时候,调用 free 函数实现。free 函数先判断 p 指向的内存地址所对应的内存块,然后找到对应的内存管理表项目,得到p 所占用的内存块数目 m(内存管理表项目的值就是所分配内存块的数目),将这 m 个内存管理表项目的值都清零,标记释放,完成一次内存释放。

网友A(2024-10-16):
单片机内存管理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过程,需要开发者在编写程序时充分考虑数据的存储需求、内存分配方式以及内存保护机制等因素。

网友B(2024-11-19):
内存用完一定要释放

网友C:
malloc 用于申请内存,free 用于释放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