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Q2烟雾传感器ADC转换代码和烟雾浓度计算公式

楼主(2024-09-23):
MQ-2烟雾传感器输出的是模拟信号,需要通过ADC转换成数字信号,常用的方法是使用单片机内部的ADC模块。以下是一个示例代码:

#define ADC_CHANNEL 0 // ADC通道
#define ADC_RESOLUTION 1023 // ADC分辨率

void setup() {
  // 初始化ADC模块
  analogReference(DEFAULT);
  analogReadResolution(10);
}

void loop() {
  int sensorValue = analogRead(ADC_CHANNEL); // 读取ADC值
  float voltage = sensorValue  (5.0 / ADC_RESOLUTION); // 将ADC值转换成电压值
  float ppm = getPPM(voltage); // 根据电压值计算出烟雾浓度
  delay(1000);
}

float getPPM(float voltage) {
  float ppm = (0.4 / 0.6) * (voltage / 5.0) - 0.1; // 根据传感器的灵敏度和响应曲线计算出烟雾浓度
  return ppm;
}

在上面的代码中,ADC_CHANNEL表示ADC通道,ADC_RESOLUTION表示ADC的分辨率,analogReference(DEFAULT)设置ADC参考电压为默认值(一般为5V),analogReadResolution(10)设置ADC的分辨率为10位(即1024个刻度)。在loop函数中,调用analogRead函数读取ADC值,并将其转换成电压值,然后根据传感器的灵敏度和响应曲线计算出烟雾浓度。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型号的MQ-2传感器可能有不同的响应曲线和灵敏度,因此需要根据具体型号进行适当的修改。

网友A:
MQ2烟雾传感器现在还有用的吗?印象中读大学时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