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应用笔记】LAT1329 STM32H5 DA之初体验(不带TrustZone)

楼主(2024-09-08):
本文是接着之前文档《STM32H5 DA 之初体验(带 TrustZone)》的后续之作。  由于新的 product state 和 DA 的引入, 所有 STM32H5 开发者都必须掌握 DA 的用法。STM32H563 在 TrustZone 打开和不打开两种情况下, DA 所采用的策略是不相同的.当 TZ 打开时, 使用证书进行 DA, 而当 TZ 不打开时, 则使用密码来 DA.

【应用笔记】LAT1329 STM32H5 DA之初体验(不带TrustZone).pdf

网友A:
了解一下DA相关知识

网友B:
将 product state 切换到 CLOSED(0x72)状态. 此时 STLink 是无法再连接的, 然后检查程序是能依然正常运行. 这就是最终想要达到的效果.

网友C:
与 H563 不同的是, H503 内部没有 OBK 区域,

网友D:
所有 STM32H5 开发者都必须掌握 DA 的用法

网友E:
当 TrustZone 不打开时, 使用密码来完成 DA 回退. 当 TrustZone 未激活时, 不支持 DA 调试.只支持 DA 回退.

网友F:
还原成功后, 全片 Flash 内容就擦除了

网友G:
STM32H5非常不错的文档手册

网友H:
STM32H563 在 TrustZone 打开和不打开两种情况下, DA 所采用的策略是不相同的.当 TZ 打开时, 使用证书进行 DA, 而当 TZ 不打开时, 则使用密码来 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