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应用笔记】LAT1334 基于MCSDK5.4.8电机库修改两电阻采样方法

楼主(2024-09-09):
在当前使用的电机电阻采样方式中分为单电阻,双电阻,三电阻三种方式,其中在 ST MCSDK5.4 库中支持了两种采样方式,单电阻和三电阻,在市面还存在另外一种采样方式,即双电阻采样,本文讨论的是如何修改现有驱动库支持该种采样方式。

【应用笔记】LAT1334 基于MCSDK5.4.8电机库修改两电阻采样方法.pdf

网友A:
不同电阻对应的方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B:
需要重新定义两个函数,一个是读取静态电流数值的函数,一个是运行过程中得到三相电流的函数。

网友C:
单电阻和三电阻,在市面还存在另外一种采样方式,双电阻采样

网友C:
双电阻采样一般直
接对 Ia,Ib 进行采样即可,在 FOC 运算中直接使用这两个量。

网友D:
因为两电阻采样方式,在 shunt 电阻上的振铃电流以及考虑到 ADC 采样转换时间问题,相
比较三电阻来说最大占空比不能做到 100%,因此需要进行电流重构等算法以便扩大调制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