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PLAB XC编译器支持哪些操作系统啊?

楼主(2024-09-08):
MPLAB XC编译器支持哪些操作系统啊?

网友A:
MPLAB XC编译器可以在Windows操作系统上运行

网友B:
Linux操作系统

网友C:
Mac OS(包括Mac OS X)应该也可以

网友D:
一般是win下都是支持的

网友E:
其实你可以看看官方的下载渠道,直接就知道了

网友F:
我觉得支持win,linux一般都可以吧

网友G:
这个还是去官网看看吧,不过linux和win都是支持的,这是肯定的

网友H:
你说的电脑操作系统,一般都是支持的啊

网友I:
Windows呗,这是最常见的,接下来就是linux,也是可以的

网友J:
看你用啥操作系统呗,擅长用哪个呗

网友K:
我觉得直接使用Windows就行了,比较好用

网友L:
下载一个呗,看看文件尾缀是什么就知道了

网友M:
大多数都是支持的啊,比如Windows,linux,但是现在的国产系统基本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