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如何使用MPLAB IDE v8.89进行日志系统设计呢

楼主(2024-09-12):
如何使用MPLAB IDE v8.89进行日志系统设计呢

网友A:
日志系统,MCU运行日志吗

网友B:
你是给谁做日志系统啊?是MCU吗?

网友C:
正常来说就是log,用printf一般就可以

网友D:
得看你存在哪儿啊?是存在外部还是哪里

网友E:
一般写日志系统是需要做日志级别的,比如debug,info,error等等

网友F:
这种日志系统不都是用uart的方式吗,发送出来

网友G:
其实你可以用串口调试工具(如Tera Term、Putty)查看日志输出

网友H:
自己写个串口调试操作就好了

网友I:
我记得网上有个日志系统记录模块,可以参考这种来搞

网友J:
一般根据需要,可以在代码中添加日志级别控制,以减少不必要的日志输出

网友K:
我觉得日志系统可以使用数据库或者log的方式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