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 Nano测评报告】+ PIC16F13145 Curiosity Nano的PWM实现呼吸灯

楼主(2024-09-08):
呼吸灯就是灯珠在明暗之间有规律的缓慢变化。
可以通过PWM来实现,PWM的占空比不同人眼看起来会觉得亮度不同,因此定时修改驱动LED引脚的PWM占空比即可实现呼吸灯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使用PWM实现一个呼吸灯效果。
硬件PIC16F13145 Curiosity Nano 上的RC0引脚的橙色LED灯珠。
1、新建工程
2、启动MCC配置PWM

PWM1默认使用TMR2

所以在TMR2里配置PWM的周期

如上图所示,这里显示的就是TMR2中配置出来的结果,另外初始化的默认占空比可以修改成你需要的默认配置。
完成了这些配置即可编写我们的函数了,用以实现呼吸灯效果。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ystem.h"
#include"mcc_generated_files/timer/delay.h"

int main(void)
{

    int brightness = 0; // 当前亮度
    int step = 1;            // 亮度改变的步长
    int delayTime = 25;      // 延时时间

    SYSTEM_Initialize();

    DELAY_milliseconds(1000);

    while(1)
    {
        for(brightness=0;brightness<100;brightness+=step)
        {
            PWM1_LoadDutyValue(brightness);
            DELAY_milliseconds(delayTime);
            if(brightness<50)
            {
                step=1+(brightness/10);
            }
            else
            {
                step=1+(100-brightness)/10;
            }
        }
        DELAY_milliseconds(50);

        for(brightness=100;brightness>=0;brightness-=step)
        {
            PWM1_LoadDutyValue(brightness);
            DELAY_milliseconds(delayTime);
            if(brightness>50)
            {
                step=1+(100-brightness)/10;
            }
            else
            {
                step=1 + brightness/10;
            }
        }
        DELAY_milliseconds(50);
    }
}

楼主:
示波器捕捉的PWM波形。

网友A:
呼吸灯的效果不错。PWM挺好,好像不能连续,不然看着效果不连续,是有一个什么曲线。

网友B:
呼吸灯的伽马校正。

网友C:
呼吸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

网友D:
有没有视频,可以看一下效果

网友E:
定时修改驱动LED引脚的PWM占空比即可实现呼吸灯的效果

网友F(2024-11-28):
有没有输出使能控制,这样就可以调速电机。

网友G:
如果有使能就可以控制电机。

网友G:
应该是有的,看着挺好用。

网友H:
可以试试DMA驱动的PWM,比如用DMA搬运ADC

网友I:
真是太好用了。这个好玩。

网友A:
呼吸灯是PWM应用的最简单示例,很好理解。

网友J(2024-12-29):
PWM的占空比不同人眼看起来会觉得亮度不同,因此定时修改驱动LED引脚的PWM占空比即可实现呼吸灯的效果。

网友:
这个呼吸灯效果是真不错

网友K:
PWM的最大用处是做FOC控制。我觉得这个单片也可以。

网友A:
貌似可以使用多个定时器。

网友A:
灰色不能修改的是显示对应计算结果的吧

网友G:
波形看着不错。

网友J:
PWM的频率越大是不是越细腻,也就约好呢?

网友:
呼吸效果很好,波形很奈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