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如何使用PWM实现呼吸灯,PWM的占空比该如何变化才能让呼吸看着均匀?

楼主(2024-09-08):
为了实现呼吸灯效果,你可以使用PWM来控制LED的亮度。呼吸灯的视觉效果需要LED亮度缓慢上升并且缓慢下降,形成类似呼吸的节奏。要使亮度变化看起来更均匀,关键是要非线性地调整PWM占空比,因为人眼对亮度的感知是对数关系而不是线性关系。
具体步骤:
PWM基础控制:
  • PWM信号通过占空比来控制LED亮度,占空比从0%到100%可以实现从暗到亮的变化。
  • 呼吸灯的变化需要占空比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循环。

占空比的非线性变化:
  • 如果直接线性调整占空比(如从0%逐步加到100%),视觉上亮度变化会显得突然。为了使呼吸灯效果更自然,通常需要使用对数或指数函数来调整占空比的变化。
  • 例如,可以通过余弦函数来模拟这种非线性变化:

其中,θ 从 0 到 2

楼主:
const int ledPin = 9;  // 连接到LED的PWM引脚
int brightness = 0;    // 亮度(占空比)
float angle = 0.0;     // 角度,用于控制亮度的余弦变化
const float speed = 0.05;  // 控制呼吸速度

void setup() {
  pinMode(ledPin, OUTPUT);
}

void loop() {
  // 使用余弦函数来计算亮度
  brightness = (int)(127.5 * (1 + cos(angle)));

  // 输出PWM信号
  analogWrite(ledPin, brightness);

  // 调整角度,以控制亮度变化的速度
  angle += speed;
  if (angle > 2 * PI) {
    angle = 0;  // 复位角度,形成循环
  }

  delay(20);  // 延迟,控制呼吸灯的速度
}

楼主:
亮度感知优化:

为了进一步优化,可以根据人眼对亮度的感知非线性关系,通过查表法或者使用类似伽马校正的算法,逐步调整每个占空比的变化值,使亮度看起来更加平滑。
通过这种非线性调整占空比的方式,你可以实现一个看起来更自然的呼吸灯效果。

网友A:
伽马校正有什么算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