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自顶向下

楼主(2024-09-08):
常听说写单片机程序要自顶向下,先不考虑细节,那如果不考虑下部的细节,后来在写细节的时候发现顶部的分配不合理,又需要改怎么办?例如,一个单片机程序起初分配为:加热程序、电机程序,但是后来发现加热和电机转动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例如电机转一分钟后再加热或交替工作。于是程序又重新分配为:工作第一阶段程序、工作第二阶段程序、工作第三阶段程序......请问,应该如何自顶向下?

需要分配的,自顶向下是为了迎合单片机运行规则

网友A:
无所谓。有人习惯先写框架自顶向下,有人习惯自下向上。
但在开始写代码之前,一定要先把需求分析清楚。
像你说的,后来发现加热和电机转动有一定联系,这就是功能需求没弄清楚

楼主:
确实是的,主要是为了防止不停的改程序框架,所以起初要多看需求,但是,看需求分顶部的框架,可能还要看下部的细节,所以我一直对那个先不考虑细节有疑问。但是,自顶向下肯定是主流,只是如何做还要慢慢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