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这两种警告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9-08):
先上图

画完板子,规则检查,有这两种警告。表示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就是字面意思 建议先百度下 翻译 中文
警告一般来说 可以忽略
丝印画到露铜区域了

网友B:
兄弟 不如发文件更快。。。 你可以点击错误跳转到问题的地方

网友C:
上面写了
silk to solder mask
minimun solder mask sliver
去规则里面调整一下间距要求,或者是把够去掉忽略该规则检测

网友D:
丝印打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