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tiny85 fuse 被锁

楼主(2024-09-08):
新来的小兄弟努力加班把1千多片attiny85,都刷锁了,小伙非常努力
开机傻了,原来mega8用外部晶振街上就可以恢复,各路大神这个片子这样操作能否让85活过来
clk给那个脚位,

网友A:
应该是还可以恢复的

网友B:
isp 禁止,reset 做io 只能高压编程器唯一一条路

网友C:
用串口烧录

楼主:
多谢各位,拔刀相助,最后决定太多,做个高压回路,让小伙子再刷一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