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C语言中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是否可以重名?

楼主(2024-09-08):
可以重名
在C语言中, 局部变量指的是定义在函数内的变量, 全局变量指的是定义在函数外的变量。
他们在程序中的使用方法是不同的, 当重名时, 局部变量在其所在的作用域内具有更高的优先级, 会覆盖或者说隐藏同名的全局变量。

楼主:
局部变量的生命周期只在函数内部,如果出了函数,局部变量就会销毁

全局变量的生命周期在程序的整个执行的过程中都是可见的,程序执行完成后,则销毁

当在函数中访问一个变量时, 编译器首先会在函数内查找变量,如果找到了,则使用局部变量, 如果没找到,则会在函数外部, 找这个变量, 直到找到该变量, 或者到达了最顶层的全局作用域

如果重名, 会带来一些潜在的问题, 为了避免数据的混淆,通常时不建议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重名的, 清晰的变量名,可以反应对应的意义。

网友A:
不建议这么用。如果怕记不住,每一个局部变量都用该函数名字做开头或者某个关键词做首字符。

网友B:
编译器不会报错,但是会存在数据覆盖

网友C:
c语言里全局变量重名会默认使用局部变量

网友D:
在C语言中,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是可以重名的。

网友E:
当局部变量与全局变量同名时,局部变量在其作用域内会屏蔽全局变量。

网友F:
建议为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选择不同的名称

网友G:
如果不小心在函数中使用了与全局变量重名的局部变量,并且期望访问全局变量,可能会导致意外的结果。在调试代码时,需要注意这种情况,确保正确地访问所需的变量。

网友H:
在函数内部引用一个变量时,编译器会优先查找该函数内的局部变量。如果找不到,它会去查找全局变量。

网友I:
全局变量在程序启动时创建,在程序结束时销毁。它们可以被多个函数共享,用于在不同部分的程序之间传递数据或保存状态信息。

网友J:
在函数内部使用了与全局变量同名的局部变量,那么在该函数内,局部变量将覆盖全局变量。

网友K:
当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同名时,在局部变量的作用域内,局部变量会覆盖全局变量。也就是说,在函数或代码块内部,使用该变量名时,实际上访问的是局部变量,而不是全局变量。

网友L:
在局部变量的作用域内,对该变量名的任何引用都将指向局部变量,而不是全局变量。

网友M:
这种情况下,当局部变量的作用域被激活时,它会隐藏(或者说屏蔽)同名的全局变量。这意味着在局部变量的作用域内,对该变量名的引用将解析为局部变量,而不是全局变量。

网友N:
全局变量通常存储在程序的全局数据区,占用固定的内存空间。

网友O:
最好是不要重名,程序可读性不高。

网友P:
单片机C语言中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可以重名,但在实际编程中应谨慎使用

网友Q:
局部变量是在函数内部定义的变量,它只在该函数内部有效。当函数执行完毕后,局部变量会被销毁。

网友R:
在单片机 C 语言中,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可以重名,但在使用时需要注意作用域和访问规则,以避免潜在的混淆和错误。

网友S:
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可以重名,但为了避免混淆和潜在的错误,建议采用不同的命名约定。

网友T:
尽管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可以重名,这种做法通常不推荐,因为它可能会导致代码难以理解和维护。

网友U:
局部变量只在定义它们的函数内部可见。如果同一个函数内部定义了两个重名的局部变量,那么它们是不同的变量,可以分别用于不同的用途。

网友V:
它们的使用范围不同。

网友W:
当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重名时,在局部变量作用域内,局部变量会屏蔽全局变量。这意味着在包含重名局部变量的函数中,对该变量的引用将指向局部变量,而不是全局变量。

网友X:
C语言编程中,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可以重名,但它们的作用域不同,因此在实际使用中通常不会发生冲突。

网友Y:
当在函数内部声明了一个与全局变量同名的局部变量时,该局部变量会屏蔽掉同名的全局变量,也就是说,在该函数内部,对该变量的引用将指向局部变量,而不是全局变量。

网友Z:
局部变量则存储在栈区,其生命周期和作用域密切相关。每次函数调用时,都会为局部变量分配内存,并在函数返回时释放这些内存。

网友AA:
全局变量:在整个程序运行期间都有效,可以在程序的任何位置访问。
局部变量:仅在定义它的函数或代码块内部有效,超出该范围则无法访问。

网友K:
虽然C语言允许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重名,但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编程实践,因为它可能导致代码难以理解和维护。

网友AB:
局部变量通常用于在特定函数中临时存储数据,其生命周期与函数的执行相关。

网友AC:
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重名可能会导致代码的可读性降低,并且容易引起混淆。在编写代码时,应尽量避免使用相同的变量名,以提高代码的清晰度和可维护性。

网友AD:
全局变量在整个程序中都是可见的,可以在任何函数中访问。如果两个全局变量重名,那么它们是不同的变量,可以分别被不同的函数使用。

网友AE:
重名后会默认用局部变量

网友AF:
因为局部变量的作用域仅限于其所在的函数或代码块,而全局变量的作用域覆盖整个程序。

网友I:
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可以同名,但它们的作用域是区分它们的关键。

网友AG:
最好不要重名,因为程序不可读。

网友AH:
如果在函数中使用了与全局变量同名的局部变量,则局部变量将覆盖函数中的全局变量。

网友AI:
在MCU C语言中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可以同名,但在实际编程中要谨慎使用。

网友AJ(2024-10-09):
尽管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可以同名,但通常不建议这样做,因为这会使代码难以理解和维护。

网友AK:
当一个变量在一个函数中被引用时,编译器会优先考虑函数中的局部变量。如果找不到,它将寻找全局变量。

网友AL:
尽管C语言允许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具有相同的名称,但这不是一个好的编程实践,因为这会使代码难以理解和维护。

网友AM:
默认情况下,在重名后将使用局部变量

网友AN:
在C语言中,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可以重名,但局部变量会覆盖全局变量,即在同一作用域内,局部变量优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