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 Nano测评报告】PIC16F13145驱动TFT LCD屏幕

楼主(2024-09-08):
书接上回:
【Curiosity Nano测评报告】PIC16F13145点灯之旅 - Microchip论坛 - PIC单片机论坛 - Microchip(微芯科技)MCU官方技术支持论坛 - 21ic电子技术开**坛

https://bbs.21ic.com/icview-3400974-1-1.html

点灯之旅之后,还不过瘾,咱们接着开启点屏之行,也就是PIC16F13145驱动TFT LCD屏幕。

这款屏幕采用的是ILI9320主控,SPI接口。

TFT模块与Curiosity Nano开发板的接线方式如图:

//CS   RC0
//RST  RC1
//RS   RC2
//SDA  RC3
//CLK  RA4

硬件准备完毕,接下来就是软件编写环节。
本例采用IO口模拟SPI协议,这样具备快速移植的优点,当然速度不及硬件SPI。

首先在MCC界面中分别设置RC0、RC1、RC2、RC3、RC4、RA4为输出(OUTPUT)

然后确认下每个IO的设置状态,以及Custom name(默认)
左侧的Device resources 添加DELAY函数,在TFT的驱动中需要用到毫秒延时函数。

接下来就是程序编写。
main.c比较简单,对TFT进行初始化,以及刷屏。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ystem.h"
#include"mcc_generated_files/timer/delay.h"
#include "TFT.h"
//*****************************************************************************
//CS   RC0
//RST  RC1
//RS   RC2
//SDA  RC3
//CLK  RA4
//*****************************************************************************

#define white          0xFFFF   //LCD color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blue2          0x051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7FFF
#define yellow         0xFFE0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ialize();

    Lcd_Init();           //初始化LCD
   DELAY_microseconds(1) ;  //延时一段时间

    Lcd_Clear(black );

   while(1)
   {
       Show_RGB(0,0,176,44,blue);
       Show_RGB(0,44,176,88,green);
       Show_RGB(0,88,176,132,magenta);
       Show_RGB(0,132,176,176,red);
       Show_RGB(0,176,176,220,yellow);

       Show_RGB(0,0,176,44,yellow);
       Show_RGB(0,44,176,88,red);
       Show_RGB(0,88,176,132,blue2);
       Show_RGB(0,132,176,176,green);
       Show_RGB(0,176,176,220,blue);
   }

}

最主要的驱动在TFT.c中

关键部分展示如下:

#include "TFT.h"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ystem.h"
#include"mcc_generated_files/timer/delay.h"

//*****************************************************************************
//CS   RC0
//RST  RC1
//RS   RC2
//SDA  RC3
//CLK  RA4
//*****************************************************************************

#define CS_1    IO_RC0_SetHigh();
#define CS_0    IO_RC0_SetLow();

#define RST_1    IO_RC1_SetHigh();
#define RST_0    IO_RC1_SetLow();

#define RS_1     IO_RC2_SetHigh();
#define RS_0     IO_RC2_SetLow();

#define SDA_1    IO_RC3_SetHigh();
#define SDA_0    IO_RC3_SetLow();

#define CLK_1    IO_RA4_SetHigh();
#define CLK_0    IO_RA4_SetLow();

//软件模拟SPI协议的关键函数

最后的显示结果如图。

源程序及展示视频上传:

网友A:
走SPI协议,通信速率会快点,不错

网友B:
可以试试硬件SPI,我之前发个帖讲了这个MCC下使用硬件SPI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SPI协议,通信速率会快点,不错

是的,还在摸索硬件SPI协议中。模拟SPI就是好移植,跟MCU平台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硬件SPI,我之前发个帖讲了这个MCC下使用硬件SPI方法。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