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S78-DK测评】4、RTC时钟实验

楼主(2024-09-08):
目的
通过H7S7L8H6H RTC获取时间,并通过TouchGFX analogClock、digitalClock显示出来。

一、TouchGFX配置
增加一个Screen,放置几个部件,其中包含:analogClock1、digitalClock1

F4->生成代码。

二、STM32CubeMX配置
配置RCC,高低速时钟均为外部时钟
配置RTC:

生成代码

三、代码修改
1、RTC初始化
static void MX_RTC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RTC_Init 0 */

  /* USER CODE END RTC_Init 0 */

  RTC_PrivilegeStateTypeDef privilegeState = {0};
  //RTC_TimeTypeDef sTime = {0};
  //RTC_DateTypeDef sDate = {0};

  /* USER CODE BEGIN RTC_Init 1 */

  /* USER CODE END RTC_Init 1 */

  /** Initialize RTC Only
  */
  hrtc.Instance = RTC;
  hrtc.Init.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hrtc.Init.AsynchPrediv = 127;
  hrtc.Init.SynchPrediv = 255;
  hrtc.Init.OutPut = RTC_OUTPUT_DISABLE;
  hrtc.Init.OutPutRemap = RTC_OUTPUT_REMAP_NONE;
  hrtc.Init.OutPutPolarity = RTC_OUTPUT_POLARITY_HIGH;
  hrtc.Init.OutPutType = RTC_OUTPUT_TYPE_OPENDRAIN;
  hrtc.Init.OutPutPullUp = RTC_OUTPUT_PULLUP_NONE;
  hrtc.Init.BinMode = RTC_BINARY_NONE;
  if (HAL_RTC_Init(&hrtc)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rivilegeState.rtcPrivilegeFull = RTC_PRIVILEGE_FULL_NO;
  privilegeState.backupRegisterPrivZone = RTC_PRIVILEGE_BKUP_ZONE_NONE;
  privilegeState.backupRegisterStartZone2 = RTC_BKP_DR0;
  privilegeState.backupRegisterStartZone3 = RTC_BKP_DR0;
  if (HAL_RTCEx_PrivilegeModeSet(&hrtc, &privilegeStat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Check_RTC_BKUP */

  /* USER CODE END Check_RTC_BKUP */

  /** Initialize RTC and set the Time and Date
  */
  sTime.Hours = 0x0;
  sTime.Minutes = 0x0;
  sTime.Seconds = 0x0;
  sTime.DayLightSaving = RTC_DAYLIGHTSAVING_NONE;
  sTime.StoreOperation = RTC_STOREOPERATION_RESET;
  if (HAL_RTC_SetTime(&hrtc, &sTim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Date.WeekDay = RTC_WEEKDAY_MONDAY;
  sDate.Month = RTC_MONTH_JANUARY;
  sDate.Date = 0x1;
  sDate.Year = 0x0;

  if (HAL_RTC_SetDate(&hrtc, &sDat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RTC_Init 2 */

  /* USER CODE END RTC_Init 2 */

}
这两个变量设成全局了
  1. RTC_TimeTypeDef sTime = {0};
  2. RTC_DateTypeDef sDate = {0};

2、model.cpp

这里一定要加上:HAL_RTC_GetDate(&hrtc, &sDate, RTC_FORMAT_BIN);,虽然没有用。不加,HAL_RTC_GetTime也无法获得时间。
extern RTC_HandleTypeDef hrtc;
extern RTC_TimeTypeDef sTime;
extern RTC_DateTypeDef sDate;

void Model::tick()
{
        static uint8_t tick=0;
        tick++;

        if(tick%60==0)
        {
                HAL_RTC_GetTime(&hrtc, &sTime, RTC_FORMAT_BIN);
                HAL_RTC_GetDate(&hrtc, &sDate, RTC_FORMAT_BIN);
                modelListener->updateTime(sTime.Hours,sTime.Minutes,sTime.Seconds);
                printf( "%2d:%2d:%2d\r\n", sTime.Hours, sTime.Minutes, sTime.Seconds);
                tick=0;
        }
}
3、ModelListener中增加virtual void updateTime(unsigned char newHours, unsigned char newMinutes, unsigned char newSeconds);
#ifndef MODELLISTENER_HPP
#define MODELLISTENER_HPP

#include <gui/model/Model.hpp>

class ModelListener
{
public:
    ModelListener() : model(0) {}

    virtual ~ModelListener() {}

                virtual void uart4Updated();

                virtual void updateTime(unsigned char newHours, unsigned char newMinutes, unsigned char newSeconds);

    void bind(Model* m)
    {
        model = m;
    }
protected:
    Model* model;
};

#endif // MODELLISTENER_HPP
4、Screen4Presenter中增加:
  1. void Screen4Presenter::updateTime(unsigned char newHours, unsigned char newMinutes, unsigned char newSeconds)
  2. {
  3.     view.updateTime(newHours, newMinutes, newSeconds);
  4. }
5、Screen4View中增加
void Screen4View::updateTime(unsigned char newHours, unsigned char newMinutes, unsigned char newSeconds)
{
        analogClock1.setTime24Hour(newHours,newMinutes,newSeconds);
        digitalClock1.setTime24Hour(newHours,newMinutes,newSeconds);
}
6、HAL_RTC_MspInit中增加: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void HAL_RTC_MspInit(RTC_HandleTypeDef* hrtc)
{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 = {0};
  if(hrtc->Instance==RTC)
  {
  /* USER CODE BEGIN RTC_MspInit 0 */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 USER CODE END RTC_MspInit 0 */

四、效果
1、屏幕效果
2、串口输出:
3、视频:

五、总结
1、感谢南来之风 https://bbs.21ic.com/icview-3400954-1-1.html排雷,否则不知道要在RTC初始化卡多久。
2、TouchGFX CLOCK+RTC可以参考: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p421U7gK/?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5b0f94f2f57c38a43471771787964a99

网友A:
TouchGFX配置是用什么软件?

网友B:
这个TouchGFX Designer软件真不错

网友C:
通过H7S7L8H6H RTC获取时间

网友D:
analogClock、digitalClock显示出来。

网友E:
analogClock、digitalClock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