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每周分享+拆解一个小日子流量计

楼主(2024-09-08):
#有奖活动# #每日话题# #申请原创#
@21ic小喇叭 @21小跑堂 @21ic小可爱
上夜班,值班,每天最好玩的就是拆解各类新奇玩意,来学习更多知识。
今天拆个流量计,日本东京计装tokyo keiso流量计,先看型号UL450AC,输出电流4-20mA,输入电压100-220V,生产日期23/9月,我们的湾湾制造。
来源也是,这边替换下来的,在一个杂物间看到,不知道里面结构,拆开看下。

底部接口有5个,用来穿导线。贴了个有电标签。

拆开4颗螺丝,先看显示部分,通过排线连接到屏幕,感觉类似变频器的操作面板。底部的标签,可以看到接线端子对应的功能,1号接口是供电,2号接口分别是AO DO2  RS-485接口,D1  PO  D01  S1 S2,其中S端子是接流量传感器。

再看设备整体的主板,底部接口标注了号码,方便对应接线。

中间的23070065应该就是主控了,整块pcb涂抹防水胶,因为是流量计,所以安装环境可能会湿度比较大,主板不做防水的话,容易腐蚀或者生锈。

这个主控涂抹防水胶看不清,品牌看第一个字母X,是赛灵斯的,型号好像是XC3S50A。

一个可编程阵列,具体参数如图。

第二个芯片来自亚德诺的精密模拟微控制器,丝印ADUC7126,12位模拟I/O,大容量存储器 IRQ处理程序的ARM7TDMI MCU。
PIN引脚图,与功能描述如图所示。

PIN引脚图,与功能描述如图所示。

底部这个也是亚德诺的ADM2587E,一个2.5 kV信号和电源隔离、±15 kV ESD保护、全/半双工RS-485收发器(500kbps)

特性 隔离式 RS-485/RS-422 收发器,可配置为半双工或全双工 isoPower 集成隔离式直流/直流转换器 RS-485 输入/输出引脚上具有 +15kV ESD 保护 符合 ANSI/TIA/EIA-485-A-98 和 ISO 8482:1987(E) ADM2582E 数据速率:16 Mbps ADM2587E 数据速率:500 kbps 5 V 或 3.3V 操作 在一条总线上连接最多 256 个节点 开路和短路、故障安全接收器输入 高共模瞬变抗扰度:>25 kV/Hs 热关断保护 安全和监管批准 UL 认证:2500V rms,持续 1 分钟,符合 UL 1577 VDE 符合性证书 DIN EN 60747-5-2(VDE 0884 第 2 部分): 2003-01 ViorM =560Vpeak 工作温度范围:-40C 至 +85C 高度集成、20 引线、宽体 SOIC 封装

引脚与接线图,如图

这个亚德诺的ADUM1410是一个四通道数字隔离器。
应用 通用多通道隔离 SPI 接口/数据转换器隔离 RS-232/RS-422/RS-485 收发器 工业现场总线隔离。

这个也是一个亚德诺的单通道、12位、电流源和电压输出DAC,HART连接。
AD5412IAD5422 是低成本、高精度、全集成的 12/16 位数模转换器 (DAC),提供可编程电流源和可编程电压输出,旨在满足工业过程控制应用的要求。输出电流范围可编程为 4 mA 至 20 mA、0O mA 至 20mA,或 0 mA 至 24 mA 的超范围功能。该产品的 LFCSP 版本具有 CAP2 引脚,因此 HART 信号可以耦合到 AD5412/AD5422 的电流输出上。电压输出由单独的引脚提供,该引脚可以配置为提供 OV 至 5V、OV 至 10V、+5V 或 +10 V 输出范围,所有范围的超范围为 10%。模拟输出具有短路和开路保护功能,可驱动 1F 的电容负载。该器件的 AVoD 电源范围为 10.8V 至 40V。电流环路顺从电压为 OV 至 AVoD-2.5V。灵活的串行接口兼容 SP| 和 MICROWIRE",可在 3 线模式下运行,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隔离应用中所需的数字隔离。该器件还包括一个上电复位功能,确保器件在已知状态下上电。该部件还包括一个异步清除引脚 (CLEAR),可将输出设置为零刻度/中刻度电压输出或所选电流范围的低端。

底下这个应该是一个继电器,看不清丝印,能看清nonc,侧边印刷的是2252R。
整机也是两层PCB,顶部螺丝有点多,就不往下拆解了,
这个设备在某宝有售,大概价格约1.3K,欢迎大家一起讨论下。。。

@王栋春 :生活嘛,就要过的舒服啊,不要搞得太累。人生不过3万天。
还是坛友的日子舒服呀,有这么多东西和时间。

网友A:
日子出品必属精品

楼主:
使用中的流量计,每小时109方,猜测下面那个累计为181317

使用的配件连接在水管上

网友B:
有专门测流量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测流量的芯片

我也不清楚哪一个芯片是检测流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测流量的芯片

测空气的吗,靠谱吗,好多都是压力变化就不准了。
目前看下来文丘里管加压差还行。

网友D:
这个流量计用料很不错阿。
全是进口ic,对小日子来说也是进口货呢

网友E:
清一色的AD芯片,良心

网友F:
看工艺不像日货,FPGA都用上了,金板都舍不得?大概率是国产仿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