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MSIS-DAP调试器

楼主(2024-09-09):
AT32 CMSIS-DAP调试器是一款用于雅特力AT32系列微控制器的调试工具,具备编程和调试功能,通过USB接口连接计算机。

这款调试器不仅适用于雅特力AT32系列,还广泛适用于多种Cortex-M0、M0+、M3、M4等ARM内核的微控制器。下面将具体介绍AT32 CMSIS-DAP调试器:

  • 硬件构成与连接方式
    • 核心芯片与接口:AT32 CMSIS-DAP调试器的硬件通常基于STM32F103C8T6等ARM Cortex-M系列单片机,提供20P-2.54mm JTAG口以及SWD接口。它还具有3.3V和5V电源接口和一个虚拟串口,但没有留出SWO调试口
    • 电源与供电方式:该调试器需要单独供电,通常使用USB接口供电。开发板需要单独上电,DAP仿真器通过USB连接到电脑进行程序下载和调试

  • 软件配置与环境搭建
    • Keil环境配置:使用AT32 CMSIS-DAP调试器前,需要安装KEIL开发环境,并正确配置pack包,以确保能够识别和使用AT32系列的芯片型号。这些步骤包括安装Keil5 pack包,并通过双击添加对应系列的支持文件
    • 驱动安装与识别问题:一般情况下,使用DAP仿真器不需要额外安装驱动,只需将DAP仿真器连接到电脑即可自动识别。如果遇到识别问题,可以尝试更换USB端口或更新KEIL版本到5.26以上

  • 基本操作与程序下载
    • 编译与工程文件:在使用CMSIS-DAP进行下载之前,需要先在KEIL环境中编译程序,生成对应的.uvprojx工程文件。确保程序没有错误,并已经配置好了烧录选项
    • 下载与调试流程:使用DAP仿真器下载程序时,需要打开要下载到开发板的工程文件,并选择DAP仿真器作为下载工具。如果使用的是普通DAP,需要在工程配置文件中设置“Connect:under Reset”选项,以确保可以正确下载和调试

  • 高级功能与性能优化
    • 速度与性能分析:虽然CMSIS-DAP调试器的下载速度可能不如商业调试器(如JLink),但它仍然提供了稳定的下载和调试功能。对于较小的FLASH芯片,速度差异不明显,但在处理较大数据量时,速度会受到影响。制约速度的主要因素之一是HID通信协议,其实际传输速率远低于理论最大值
    • 虚拟串口与复位功能:高速DAP仿真器的虚拟串口功能需要安装特定驱动才能使用。此外,一些DAP仿真器可能不支持软复位功能,这在一些高级调试场景中可能会成为限制因素

  • 常见问题与解决方法
    • USB连接与识别问题:常见的问题包括USB连接不稳定或无法识别DAP仿真器。这通常是由USB线质量问题或电脑USB口故障引起的。解决此类问题可以尝试更换USB线或电脑端口
    • 驱动与配置问题:对于新购买的DAP仿真器,可能需要手动更改工程配置以适应不同的复位和调试需求。此外,不同版本的DAP仿真器可能有不同的功能和性能表现,用户需要根据具体使用情况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