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个电路输入+5V可以吗

楼主(2024-09-09):
请问高手,这个电路输入+5V可以吗?谢谢!

楼主:
稳压管12V,是不是说输入要大于12V?

网友A:
二极管1n5823占用0.2-0.3v,2n3904占用0.7(实际0.5-0.6),实际比12高一点

网友B:
这种电路并不建议使用,玩玩可以,但做产品隐患多。如果要-5V,电流又不是很大(比如200mA以内),为什么不用几毛钱一片的电荷泵反压(负压)IC? 用电感的也有成熟电路。

网友C:
元件越多越容易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