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IPad电池电芯上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4-09-09):
      IPad电池电芯上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干什么用的?      这个东西处于电芯正极和电池保护板之间。断开电池保护板后,不接负载,电芯正极4.1V,过了这个东西之后,电压就变成1.2V了。

网友A:
看起来是个保险丝  找个电阻负载 接上看看电流多少,

网友B:
LC77AY,自己搜下不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77AY,自己搜下不就出来了

谢谢!果真是自恢复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