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手把手教,如何使多台三菱plc与上位机进行无线通讯

楼主(2024-09-09):
在实际系统中,车间里分布多台PLC,需要用上位机软件集中控制。通常所有设备距离在几十米到上百米不等。用户会选择以太网方式是因为传输速度有保障,而选择无线以太网方案是因为不想开挖电缆沟,或者布线不方便,不但施工麻烦也会徒增成本。这里所介绍的无线以太网方案通信距离从几米到1公里,与布线施工的成本(材料、人工、时间)进行综合比较的话,无线以太网是更为经济和实施简便的组网通讯方案。本方案以力控软件和2台三菱FX5U PLC为例,介绍力控与多台 PLC的ModbusTCP/IP协议无线以太网通信实现过程。在本方案中采用了日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9MB,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一、方案概述
本方案中,用户,无需更改网络参数和原有程序,也不必了解协议细节,通过西安达泰日系PLC无线通讯终端-- DTD419MB,即可直接替换力控与PLC之间有线以太网通讯,且稳定方便的实现PLC无线以太网通讯。
二、测试设备与参数
l 三菱PLC型号:FX5U × 2台
l 上位机:力控V7.1 × 1台
l 达泰日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9MB × 3块
l 主从关系:1主2从
l 通讯接口:RJ45接口
l 供电:12-24VDC
l 通讯协议:ModbusTCP/IP协议
l 传输距离:100米,1KM
三、接线方式
1.上位机与DTD419MB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9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上位机的RJ45接口。
2.PLC与DTD419MB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9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FX5U的RJ45接口。
力控组态参数设置及测试界面
1.打开相关文件夹
把该例程拷贝到力控软件工程目录下。
如下图目录所示路径,搜索项目,启动开发
2.组态测试界面
3. IO设备组态
选择“A、ANA系列以太网”,设备配置按如下步骤进行。
4. 数据库组态
分别为两台FX5U进行变量组态
六、PLC参数设置
1. 新建工程,并如下图所示
2. 选择SLMP连接设备左键拖动到下面
设置协议 端口号。要和触摸屏一致。
3. 简单程序的编写
用M点驱动相应的Y点输出
4. 下载程序到CPU
2台PLC的IP分别设置192.168.2.14和192.168.2.15。将程序下载到PLC
七、测试方法
1、由FX5U的X0和X1的输入开关可以确认通信是否正常。
2、用鼠标点击M点按钮,左键打开,右键关闭。看对应的Y点是否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