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官方提供的SDK有问题

楼主(2024-09-09):
使用极海官网提供的APM32F4xx_SDK_V1.4 SDK包里FMC_Write例程有问题。不仿真的时候是正常,仿真的时候就写失败 同时SYS状态PGPRLERR 与 PGSEQERR 产生置位。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仿真模式下写成功(见下图),没出现楼主反馈的写失败现象。

网友B:
哈喽~经过测试,我们仿真模式是写成功的(见下图),请您提供下操作步骤,看我们能否复现出异常,看看如何解决您的问题~

楼主:
仿真前需要取消勾选复位和运行。
因为仿真的时候会重新烧录软件,在进入仿真模式前会执行一遍,之后通过指令复位进入的仿真模式。
因此必须取消勾选复位和运行,进入仿真模式才能复现此问题
由于公司电脑加密,无法使用截图等软件,只能使用拍照的方式,希望能够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喽~经过测试,我们仿真模式是写成功的(见下图),请您提供下操作步骤,看我们能否复现出异常,看看如何 ...

请看6楼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前需要取消勾选复位和运行。
因为仿真的时候会重新烧录软件,在进入仿真模式前会执行一遍,之后通过指 ...

把 “Reset and RUN”勾选去掉了,也可以写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