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系统调用和API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9-09):
首先,什么是API呢?以汽车发动机为例:

档把就是发动机给你提供的api,当你想让汽车前进时只需要将其挂到“D”档位,然后轻踩油门就可以前进了,当你挂挡时你根本就不需要关心汽油是怎么进到发动机的,进到发动机的油量有多少,这些油量被点燃后会产生多少热量,进而会产生多少推力,这些推力又是怎样作用到车轮上等等。

这些细节统统不需要关心,api的作用就是说某个系统能对外提供什么功能,你应该怎样使用这些功能。
从这个角度讲菜单就是餐厅给你提供的“API”,有了菜单后能开始点菜了,至于这些菜是怎么炒出来的你根本就不需要关心;手柄就是游戏给你提供的“API”,你只需要简单按下前进或者后退即可,至于这些是怎么控制游戏中的人物前进或者后退你根本不需要关心;图形界面就是计算机给我们提供的“API”,我们只需要简单的ctrl+c即可copy一份文件,至于到底是怎样拷贝的我们无需关心。

同样,你的代码有一个很棒的功能模块,恰好我也想使用这个模块,但我又懒的去看你的代码,我只想使用你的代码,不像去关心实现细节,你想了想把所有的功能封装在了几个函数上,这几个函数就是这个功能模块对外提供的API。
现在其实你已经明白了,操作系统本身也是一堆代码,它本身也有很多能力可以供我们使用,操作系统就像前面举例中的发动机、餐厅、游戏或者一个代码的功能模块一样,常说的系统调用system call就是操作系统给我们提供的“API”。
通过这些操作系统提供的API,我们可以创建进程、创建线程、读写文件等等,同时我们也根本不需要关心操作系统是如何创建进程、线程的等等。
可是,系统调用毕竟名字很独特,这是有原因的,原因就在于系统调用和普通的API调用不太一样,哪里不一样呢?
相信大家都去银行柜台办理过业务,想一想为什么会有一道玻璃把你和工作人员隔离开来?为什么不直接让你去自己去金库里取钱呢?原因是很显而易见的,为了安全。

同样的道理,对计算机来说,计算机中的各种硬件资源,包括CPU、内存、IO设备等,就是各个进程的“钱”,这些钱(资源)必须由操作系统这个银行保管好,绝不可能任由所有进程来存取,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很简单实际上就是赋予不同的人不同的权限,只有银行工作人员才有权限进出金库、存取现金,普通人如果进入金库是会触发报警的,也就是说普通人没有权限来进出金库。
实际上计算机中的程序也有不同的权限,普通的程序没有直接访问计算机硬件资源的权限(不考虑特殊情况),而操作系统这个程序则拥有这种特权,权限这一信息又是保存在哪里呢?
答案就在于CPU,CPU中有特定的寄存器保存这一信息,当CPU执行普通程序时权限最小,也就是所说的用户态,当CPU执行操作系统这个程序时权限最大,也就是所说的内核态。
因此,普通程序进行系统调用时会设计到权限的转变,这就是系统调用和普通API之间的一个显著区别。

网友A:
计算机中的各种硬件资源,包括CPU、内存、IO设备等都是栈进行保存传输

网友B:
API接口非常实用简单的开发接口

网友C:
函数就是这个功能模块对外提供的API接口,不用关心太多的内部

网友D:
API其实是函数的接口,可以方便的进行函数的调用

网友E:
CPU中有特定的寄存器保存权限这一信息

网友F:
普通程序进行系统调用时会设计到权限的转变,这就是系统调用和普通API之间的一个显著区别。

网友G(2024-10-09):
API其实就是函数接口方便程序员进行程序设计使用

网友H:
系统调用和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在计算机科学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体现在系统调用,系统调用是用户进程进入内核的接口层,是操作系统内核为应用程序提供的服务或函数

网友I:
系统调用与内核交互,而API与程序员(开发人员)交互

网友J:
通过软中断的方式向内核提出请求,以获得内核服务和函数的接口。系统调用通常涉及核心资源或硬件的操作,需要在内核态执行

网友K:
API是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是一些预先定义的函数,目的是提供应用程序与开发人员基于某软件或硬件访问一组例程的能力,而无需访问源码或理解内部工作机制的细节。API侧重于向上层提供服务,封装了底层系统调用的细节,使开发人员能够更方便地使用系统功能

网友L:
系统调用是由内核函数实现的,用户程序通过系统调用进入内核后,会执行对应的内核函数(也称为服务例程)

网友M:
系统调用不与程序员直接交互,而是通过软中断机制向内核提交请求。API是在函数库中实现的,通常遵循一定的标准,以实现应用程序在不同系统上的可移植性

网友N:
API与程序员直接交互,提供了易于理解和使用的函数接口。某些API的功能可能涉及与内核空间进行交互,此时这些API内部会封装系统调用。

网友O:
一个API可能恰好只对应一个系统调用(如read()系统调用和read API),也可能由多个系统调用实现。有时,一个API的功能可能并不需要内核提供的服务,此时这个API就不需要任何系统调用。一个系统调用也可能被多个API内部调用

网友P:
系统调用位于内核态,而API位于用户态。

网友Q:
系统调用主要提供底层资源和硬件的操作接口,而API则封装了这些底层细节,提供更高层次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