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8T6 LQFP48 ADC采样2.6V时得到4095,这是芯片坏了吗

楼主(2024-09-09):
最近有板子用到GD32F103C8T6,LQFP48,测试时遇到1个芯片的ADC采样有如下异常:1.VCC电压3.3V,而ADC输入2.6V时,采样结果为4095,多个ADC输入的采样结果均是如此;
2.查资料得知ADC 输入范围为:VREFN≤VIN≤VREFP。由VREFN、VREFP、VDDA、VSSA这四个外部引脚决定。而在64 脚以下的 CPU 中,没有VREFN和VREFP这两个引脚,ADC 电压输入范围直接由VDDA和VSSA决定,应该为3.3V。

网友A:
换过芯片没?上电路看看VDDA、VSSA接了没。

网友B:
不知道他们的ADC随不随ST的毛病。ST那个ADC多通道,弄不好就串台了。

网友C(点评):
哈哈,串台可能是因为不是独立通道的,它内部怕是扫描实现的。

网友D:
十有**是哪里搞错了,比如移位。

网友E:
是不是有内部2.5V基准??

网友F:
如果ADC的参考电压配置不正确(如参考电压过高或过低),或者VDDA和VSSA的电压不稳定,都可能导致采样结果异常。

网友G:
校准问题

网友H:
检查ADC的初始化配置,包括输入通道、采样速率、转换模式等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I:
检查ADC输入引脚与信号源之间的连接是否可靠,是否存在短路或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J:
硬件连接与干扰

网友K:
ADC采样和读取的程序代码是否正确

网友L:
换一块板子试试

网友M:
使用示波器、万用表检测一下

网友N:
1.VCC电压3.3V,而ADC输入2.6V时,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