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天线设计和射频布局指南

楼主(2024-09-10):
可以用于2.4G的天线设计参靠。

网友A:
不错的资料,学习一下PCB上的天线设计。

网友B:
2.4G的天线设计,值得参考一下

网友C:
这个有没有现成的天线计算软件啊

网友D(2025-08-30):
天线远离噪声源,净空区充足;射频线短直,阻抗匹配,接地良好;避免直角走线,屏蔽干扰,屏蔽敏感电路,保证信号完整性。

网友E:
通过特性阻抗测试仪确保50Ω匹配,使用Smith圆图进行调谐。

网友F:
尽量靠近天线,缩短传输线长度

网友G:
柔性基材(PI膜)适用于可穿戴设备,刚性PCB适合工业场景。

网友H:
使用盲埋孔实现跨层连接,避免打断地平面

网友I:
顶层走线,底层为实心接地层,线宽由介电常数和层厚决定

网友J:
数字/射频地是否正确分离?

网友G:
常用单极天线或螺旋天线

网友K:
靠近天线侧,梯度降压供电

网友L:
天线阻抗通常设计为50Ω,需通过微带线或π型/L型匹配电路减少反射。

网友M:
小型IC,内部有导体,适用于空间有限的设计。

网友N:
覆盖射频芯片及匹配网络

网友O:
紧邻接收天线,独立屏蔽罩

网友P:
天线周围3mm内禁止布件,6mm内禁止布超过2mm高的器件,避免金属干扰辐射场。

网友Q:
天线正下方及周边区域禁止铺铜、走线或放置元器件。

网友R:
从射频芯片到天线的路径阻抗恒定为50Ω。

网友S:
射频走线采用带状线结构,两侧加装接地护卫线

网友T:
避免放置在PCB边缘或噪声源  附近。

网友U:
优先固定RF端口位置,按输入→输出顺序布局元器件,

网友I:
对于四分之一波长天线,其长度需根据工作频率计算。

网友V:
采用渐变宽度或多节匹配结构展宽带宽。

网友W:
通过“桥接”或“单点接地”连接。

网友K:
通常是在 PCB 上延伸的导线,长度与地平面上的 1/4 波长匹配,通过 50Ω 馈送形成。

网友X:
在PCB上绘制的走线,可以是直线、倒F型、曲折走线等。

网友Y:
天线应远离 CPU、SDRAM、Flash、DC - DC、USB、屏排线等可能产生干扰的元件,建议天线和这些器件在 PCB 板的表层和底层异侧放置。

网友Z:
敏感节点添加RC低通滤波

网友H:
内层走线,上下层为接地层,适用于高频信号传输

网友AA:
将天线放置在靠近PCB边缘的地方,远离其他模拟元器件。

网友AB:
在PCB上延伸的导线,通常通过50Ω馈线形成。

网友AC:
天线馈点应尽量放在 PCB 板的边缘区域,不要放在内侧。

网友AD:
天线下方布置高速数字走线 → 产生电磁耦合噪声

网友AE:
FPC天线        灵活布局、可三维弯折

网友AF:
倒F天线

网友AG:
在天线周围放置屏蔽物,以阻止发射器和接收器之间的波传播。

网友AH:
输入/输出端各接50Ω匹配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