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MCU入门教程】GD32 MCU GPIO 结构与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4-09-10):
MCU, gp, pi, IO, GPIO

1.前言
本文是专门为基于GD32 MCU开发的工程设计人员提供,主要介绍了GPIO的功能配置、内部结构以及在不同场景使用时的注意事项,旨在帮助GD32 MCU开发者优化对通用型输入输出端口(GPIO)的使用,正确快速的使用GD32 MCU进行产品开发。
GPIO,通用型输入输出端口的简称,可以通过软件配置其输出或者输入,GD32 的 GPIO 引脚与外部设备连接,从而实现与外部通信,控制以及信号输入的功能,是 GD32 MCU 中很常见,使用最广泛的模块。
每个 GPIO 引脚可以由软件配置为输出(推挽或开漏)、输入、外设备用功能或者模拟模式。
每个 GPIO 引脚都可以配置为上拉、下拉或浮空模式或无上拉/下拉。
GD32 MCU GPIO 主要特征有:
◼ 输入/输出方向控制;
◼ 施密特触发器输入功能;
◼ 每个引脚都具有弱上拉/下拉功能;
◼ 推挽/开漏输出使能控制;
◼ 置位/复位输出使能;
◼ 可编程触发沿的外部中断—使用EXTI配置寄存器
◼ 模拟输入/输出配置;
◼ 备用功能输入/输出配置;
◼ 端口锁定配置。
对于 GD32 某些系列 MCU 的 GPIO 可能具有更多功能,如时钟I2C、SPI、CAN、USART、USBADCDAC 等,在进行电路板设计前应查看该系列的数据手册与用户手册,对比所使用的 GPIO 是否满足需求。
2.GPIO 结构
在 GD32 MCU 中,通常有两种类型的 GPIO,非 5V 耐受 IO 以及 5V 耐受 IO(部分 MCU 没有 5VT 引脚,如 GD32A503xx 系列),两种类型的 IO 在结构上略有区别。如图 2-1. 标准 IO基本结构图所示为一个标准 IO 口的基本结构图:
图 2-1. 标准 IO 基本结构图
I/O pin 表示的芯片的 I/O pad,与外部电路相连接,其他部分电路都是芯片的内部电路。其中框图的上半部分表示 IO 的输出部分电路,当 IO 使用其备用功能连接内部其他外设时,也会共用相关功率输出部分电路。框图的下半部分表示 IO 的输入电路部分,作为备用功能连接内部其他外设时,同样也会共用输入部分电路,如施密特触发器。
框图的中间部分如红框 4 内的电路表示模拟输入输出通道,模拟通道输出时(如 DAC 输出)不经过功率输出电路,输入时也不经过施密特输入电路,直接将外部电路通过 IO pin 与内部的模拟外设直接连接。
红框 3 表示的是 IO 输出时的主要功率电路,配置相关的控制寄存器,可以控制上、下两个 MOS 管导通以实现推挽输出或者是开漏输出。
红框 2 表示 IO 口的内部上拉或者下拉电路,通过相关寄存器的配置可以实现输入口的内部上拉或者内部下拉,上拉/下拉电阻的阻值可以参考数据手册,典型值为 40kΩ,少数引脚上下拉电阻非 40 kΩ,如 GD32F425xx 的 PA10 引脚上下拉电阻为 10 kΩ,详细数据可查看数据手册中 GPIO characteristic 章节。
红框 1 中表示的 ESD 保护电路。
非 5VT IO 的 ESD 保护电路图 2-2. 非 5VT IO 引脚基本结构图所示,ESD 保护电路在 IO对 VDD 和 VSS 分别形成两个二极管,显然,如果 IO 上的电压比 VDD 的电压大于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或者 IO 上电压比 VSS 电位低,且压差大于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则会产生从 IO到 VDD,或者从 VSS 到 IO 的电流
5VT IO 的 ESD 保护电路如图 2-3. 5VT IO 引脚基本结构图所示,5VT IO 引脚没有连接到电源(VDD)的内部保护二极管。
因此,在实际使用中若存在引脚先上电,MCU 后上电的情况,优先选择使用 5VT 的引脚作为与外部连接先上电引脚,避免由于引脚漏电造成 IO 引脚拉低;若必须选择标准 IO 引脚,需采用比如三极管等隔离措施,防止引脚漏电。
图 2-2. 非 5VT IO 引脚基本结构图
图 2-3. 5VT IO 引脚基本结构图
注意:5VT IO 与非 5VT IO 内部结构有部分区别。
3.典型应用场景与注意事项
不同类型的 IO 在使用时有一些注意事项,接下来分别从输入与输出两个角度来描绘下不同类型 IO 的典型应用场景与特性以及注意事项。
http://3.1.IO 输入
首先是 IO 口的输入电压范围,输入耐压值表示 IO 口所能容忍的输入电压范围,部分 GD32MCU 含有 5VT IO 与非 5VT IO,5VT IO 与非 5VT IO 有着不同的特性,如用户手册中的表 3-1.绝对最大额定值所示。
针对 IO 口的输入场景,我们有几点需要注意:
1. 对于 5VT IO,当 VDD=0 时(即 MCU 未上电时),其引脚输入电压不能超过 3.6V;
2. 我们需要根据 IO 口外部输入信号的电压值范围来慎重选择 5VT IO 还是非 5VT IO,如果输入信号已经大于 5.5V 了,就要将信号调理成适宜的范围再送到 MCU 的 IO 口;
3. GPIO 输入低电平判定范围为≤0.3 VDD ,GPIO 输入高电平判定范围为≥0.7VDD ;
4. 根据前面描述不同类型 IO 口的典型结构,如果非 5VT IO 上的电压比 VDD 电压大 0.3V 以上,则会可能使 ESD 保护电路中 IO 对 VDD 的二极管导通造成漏电,尤其是在 MCU 未上电,而 IO 口就已经有电平时的情景,此时,如果选择 5VT IO 可以有效规避从 IO 向 VDD漏电的情况;典型的,如果 IO 接入的是 I2C 总线,我们就需要选择 5VT 引脚;
5. MCU 所有的 IO 在上电完成还未进行其他配置时,均默认工作在浮空输入模式,其中调试口为上拉或下拉模式,具体的上拉还是下拉请参照用户手册。因此,在一些需要产生固定电平的场景中,如果 MCU 从待机模式复位,则需要考虑这些 IO 口的默认输入上下拉状态,且在程序重新配置这些 IO 的状态之前,默认状态不会变化;
6. 为了获得更低的功耗水平,尤其是在睡眠模式和深度睡眠模式中,需要将未使用的 IO 配置成模拟输入,或者配置为浮空输入状态的同时外部加上下拉,或者设置为内部上拉或下拉。需注意设置内部上拉时,外部不可再硬件下拉,避免额外功耗,同理,内部下拉时,外部不可硬件上拉(这里未使用的 IO 也包括在本封装上未引出来的 IO)。对于 GD32 低功耗 MCU 产品,在运行模式下,如前描述的设置也会获得最好的功耗表现;
7. 5VT IO 只有在输入模式下才可输入最大 5.5V 电压。当输出模式被启用时,5VT IO 不再可以承受 5.5V 电压。有关 I/O 输入电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数据表通用操作条件表中的 VIN参数
8. 只有在引脚上没有启用模拟功能时,5VT IO 才可输入最大 5.5V 电压。如果在 5VT IO 上启用了一些模拟输入功能(ADC 输入有源,COMP 输入,OPAMP 输入),那么引脚上的最大工作电压不能超过 min(VDDA, VREFP) + 0.3 V。
http://3.2.IO 输出
在 IO 输出的场景我们也有一些要点需要注意,
1. 开漏输出电压与输出带载电流有非常显著的关系,通常 IO 在输出高时,如果所带负载越大,则输出的高电平就会被往下拉的越低,同理,如果 IO 在输出低时,流进 IO 的电流越大,则 IO 输出的低电平就会被往上拉的越高;
2. 对于 MCU 中存在备份域的型号,其中有部分 IO 是工作在备份域电源中的,这些 IO 的带载能力有限,建议这些 IO 的 IO speed 参数设置为最低速度(一般为 2MHz)。如 GD32F4xx系列中的 PC13、PC14、PC15、PI8 四个引脚,不同系列驱动能力较弱的引脚不同,详细信息可在该系列数据手册中查询;
3. GPIO 可通过电流与 IO 配置速度有关,目前所有 GD32 MCU IO 最大可通过电流均为 25mA(工作在备份域的引脚除外),GPIO 拉电流以及灌电流均不可超过 25 mA。当 GPIO速度配置较低时,其拉电流与灌电流能力可能达不到 25 mA;
4. 部分 GD32 MCU 包含 I/O 补偿单元,如 E50x 系列。默认情况下,I/O 补偿单元是不使用的,当 I/O 端口输出速度大于 50MHz 时,建议使用 I/O 补偿单元对 I/O 端口进行斜率控制,从而降低 I/O 端口噪声对工作电源的影响;
5. IO 在高低电平转换时过冲会随着 IO 口速度增大而增大,可通过降低 IO 口速度来减少过冲;
6. GPIO 输出的高低电平并非绝对的零或者 VDD,而会随着 IO 配置的速度、VDD 电压、输出电流的大小而变化。如表 3-2. GD32F425xx GPIO DC 特性所示为 GD32F425xx GPIO 输出高低电平随这些变量变化的数据表。
3.3.其他注意事项
为了更好的提升 GD32 MCU 在一些典型应用场景下的性能,在使用 GD32 MCU 的 GPIO 时还需注意以下事项:
1. 部分系列 GD32 MCU ADC 输入引脚为标准 IO 引脚,需注意避免 ADC 输入电压超过VDD+0.3V 的情况,否则可能由于漏电造成 ADC 采样异常;在使用 ADC 模块时,所有ADC 引脚均不可引入负电压,否则将导致 ADC 采样不准;
2. VBAT 引脚允许从外部电压源(电池或电容)为 GD32 备份域供电。当 GD32 微控制器仅通过VBAT 引脚供电时,只有在备份域里的 GPIO 才能工作。备份域的 GPIO 驱动能力较弱,且不同系列的备份域 GPIO 不同,可在该系列的用户手册中查看。对于没有外部电池的应用,建议将 VBAT 引脚通过 100nF 的外部陶瓷去耦电容接地后连接到 VDD 引脚上;
3. 为提高 EMC 性能以及避免浮空输入 IO 漏电风险,未使用的 IO 口引脚建议硬件上拉或者是下拉。IO 的输入电路可以简化为图 3-1. IO 输入电路简化图,Pxx 表示 MCU 的某一个引脚。当IO 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时,SW1 和 SW2 导通。如果 Pxx 没有外部电压驱动,则 Pxx 的电压为 VSS~VDD 之间的任意电压值。假设图 3-1. IO 输入电路简化图中 MN 的阈值电压是VTHN,MP 的阈值电压是 VTHP,当 Pxx 的电压处在 VTHN~(VDD-VTHP)时,MN 和 MP 同时开启,VDD 到 VSS 之间可能会有非常大的漏电。
当 IO 配置为上拉模式、下拉模式或模拟模式时,MP 和 MN 不会同时导通,VDD 到 VSS之间不会有漏电。
图 3-1. IO 输入电路简化图
4. 多组中同一标号 PIN 仅可配置一个 IO 口为外部中断,例:PA0、PB0、PC0 仅支持三个中的其中一个 IO 口产生外部中断,不支持三个同为外部中断模式;

教程由GD32 MCU方案商聚沃科技原创发布,了解更多GD32 MCU教程,关注聚沃科技官网,GD32MCU技术交流群:859440462

网友A:
GD32单片机具有多个GPIO端口,通常标记为PA、PB、PC等。

网友B:
一些外设可能需要额外的初始化步骤,如配置时钟、使能外设等。

网友C:
在输入模式下,应根据需要选择是否启用上拉/下拉电阻,以避免引脚悬空时的不确定状态。

网友D:
根据负载的大小和类型,合理选择GPIO的驱动能力。

网友E:
GPIO支持外部中断,可以配置为上升沿、下降沿或双边沿触发中断。

网友F:
在输出模式下,引脚可以配置为推挽输出或开漏输出。推挽输出模式下,引脚可以直接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开漏输出模式下,引脚输出低电平时正常,输出高电平时则处于高阻态,需要外部上拉电阻才能拉至高电平。

网友C:
每个端口包含若干个引脚(通常是16个),可以配置为输入或输出。

网友G:
GPIO引脚可以由软件配置为输入或输出模式。

网友H:
在低功耗模式下,GPIO引脚可能会有不同的行为,需根据实际应用调整GPIO配置。

网友I:
注意每个引脚的最大电流和电压限制,避免超出规格导致损坏。
使用推挽输出时,确保外部负载不会导致引脚长时间处于饱和状态。

网友J:
使用内部上拉或下拉电阻可以增强信号的稳定性,但要注意其阻值可能不适合高速或高电流应用。

网友K:
若使用GPIO中断功能,需正确配置中断触发条件(上升沿、下降沿或双边沿触发)。

网友F:
考虑GPIO引脚的驱动能力,确保连接的外围设备不会超过GPIO的最大电流限制。

网友L:
在使用GPIO的复用功能时,需要注意避免不同功能之间的冲突。例如,某些GPIO引脚可能同时支持USART和SPI功能,但在同一时间只能选择其中一种功能进行通信。

网友M:
GD32 MCU支持GPIO中断功能,当引脚的电平发生变化时,可以触发中断服务程序,实现对外部事件的快速响应。

网友N:
使用原子操作或者锁机制来保护对GPIO寄存器的操作。

网友O:
在操作GPIO时,采取适当的防静电措施,避免静电放电损坏MCU

网友P:
每个引脚都具有可选的弱上拉或下拉电阻,用于在输入模式下确定引脚的默认电平状态。

网友Q:
为了消除外部干扰信号对GPIO的影响,可以在设计电路时添加滤波电容或使用软件滤波算法来提高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R:
在低功耗模式下,注意GPIO的状态可能会对整体功耗产生影响。

网友S:
在使用任何GPIO引脚之前,必须先对其进行初始化配置。包括但不限于设置引脚的方向(输入/输出)、上拉/下拉、速度、驱动类型等。

网友T:
在使用GPIO之前,必须正确配置其工作模式。

网友N:
在使用GPIO之前,需要对其进行初始化设置,包括配置引脚的模式(输入、输出、复用功能等)、速度(低速、高速)、上拉/下拉电阻等参数。

网友U:
部分系列GD32 MCU的ADC输入引脚为标准IO引脚,需注意避免ADC输入电压超过VDD+0.3V,否则可能导致ADC采样异常。

网友V:
对于非5VT IO,当MCU未上电时,其引脚输入电压不能超过VDD的绝对最大额定值(如3.6V)。
对于5VT IO,在输入模式下可以承受最大5.5V的电压,但在输出模式下,电压范围需限制在VDD以内。

网友W:
在使用GPIO引脚作为按钮输入时,需考虑按钮的抖动问题,并在软件中实现消抖逻辑。

网友X:
在改变GPIO引脚状态时,尤其是在多任务环境下,要小心处理,避免出现竞争条件。

网友Y:
除了一般的输入输出功能外,GPIO引脚还可以被配置为外设的复用功能,如SPI、I2C等通信接口的引脚。

网友Z:
在配置GPIO之前,最好先将其设置为输入模式,以避免在配置期间产生意外的输出信号。

网友AA:
输入模式:包括浮空输入、下拉输入和上拉输入。浮空输入模式下,引脚既不上拉也不下拉,电平状态由外部电路决定;下拉输入模式下,引脚默认被拉至低电平;上拉输入模式下,引脚默认被拉至高电平。

网友T:
GD32 MCU的GPIO引脚可以根据需要配置为输入、输出或其他特殊功能模式,如推挽输出、开漏输出等

网友G:
GPIO结构
引脚配置:
输入模式:包括浮空输入、上拉输入、下拉输入和模拟输入。
浮空输入:引脚悬空时,输入值不确定,可能是高电平(1)也可能是低电平(0)。
上拉输入:引脚内部有一个上拉电阻,当引脚未连接时,读取到的值为高电平(1)。
下拉输入:引脚内部有一个下拉电阻,当引脚未连接时,读取到的值为低电平(0)。
模拟输入:用于连接模拟信号,常用于ADC(模数转换)输入。
输出模式:
开漏输出:引脚可以输出低电平,或高阻态(浮空),需要外部上拉电阻来提供高电平。
推挽输出:引脚可以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内部包含上拉和下拉电阻。
复用开漏输出:与开漏输出类似,但输出电平由复用功能外设决定。
复用推挽输出:与推挽输出类似,但输出电平由复用功能外设决定。

网友D:
设计电路板时,考虑对GPIO引脚进行ESD(静电放电)保护。

网友AB:
GD32 MCU的每个GPIO引脚都可以配置为多种功能,包括普通IO、ADC输入、DAC输出、定时器输入输出等。

网友AC:
在需要时启用内部上拉或下拉电阻,但在不需要时应禁用,以节省功耗。

网友AD:
GD32 MCU的GPIO(通用输入输出端口)是其与外部设备进行通信和控制的重要接口。了解其结构和使用注意事项对于正确、高效地使用GD32 MCU至关重要。

网友AE:
为了避免静电或过流对GPIO引脚造成损坏,建议在设计电路时添加适当的保护措施,如使用电阻、二极管等元件。

网友AF:
GPIO引脚的方向可以配置为输入或输出,输出模式下还可以选择推挽或开漏输出。

网友AG:
在睡眠模式和深度睡眠模式中,应将未使用的IO配置为模拟输入或浮空输入状态,并可能需要外部上拉/下拉电阻来降低功耗。

网友K:
根据外部负载的大小调整输出电流,避免过流损坏

网友AH:
在使用GPIO进行高速通信时,注意时序要求,确保信号的稳定传输。

网友AI:
不同的GPIO引脚具有不同的驱动能力,即输出电流的大小。在连接外部设备时,需要确保GPIO引脚的驱动能力能够满足设备的需求。

网友W:
开漏输出时,输出电压与输出带载电流有显著关系。通常在输出高电平时,如果所带负载越大,则输出的高电平会被往下拉得越低;输出低电平时,流进 IO 的电流越大,则 IO 输出的低电平会被往上拉得越高。在使用开漏输出模式时,需要根据实际负载情况合理选择上拉电阻的阻值,以确保输出电平满足要求

网友A:
在高噪声环境下,可能需要增加外部滤波或稳压电路来保护GPIO引脚。

网友AJ:
在使用GPIO时,需要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输入/输出模式。
需要注意某些引脚可能具有特殊功能,如JTAG/SWD调试接口,在配置这些引脚为GPIO使用时,需确保不会影响到这些特殊功能的正常使用。

网友AK:
当需要使用GPIO引脚的复用功能时,需通过软件配置GPIO为复用模式,并启用相应的外设。

网友AL:
GD32 MCU的GPIO端口通常包括输入数据寄存器、输出数据寄存器、上/下拉电阻、上/下MOS管、复用功能输入/输出、模拟输入/输出以及保护二极管等部分

网友AM:
GD32 MCU的许多GPIO引脚具有多种功能,可以通过配置相应的寄存器来选择不同的功能模式。在使用时,需要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功能模式。

网友Q:
端口配置寄存器(GPIOx_CRL/CRH):用于配置每个引脚的工作模式,如输入、输出、模拟、复用功能等。
端口数据寄存器(GPIOx_IDR):用于读取引脚状态。
端口输出数据寄存器(GPIOx_ODR):用于写入引脚状态。
端口位设置/重置寄存器(GPIOx_BSRR):用于单独设置或重置引脚状态。

网友AN:
MCU上电后,GPIO默认处于浮空输入模式,可根据需要配置为上拉或下拉输入

网友AO:
IO口上下拉电阻是必须的

网友AP:
IO端口的上拉和下拉电阻是必要的

网友AQ:
GD32 MCU GPIO结构包括输入输出模式、中断功能等。使用时注意配置寄存器设置模式,避免冲突,注意上电时序及功耗管理。

网友AR(2026-04-12):
电路板设计需对GPIO引脚实施ESD保护,防止静电损坏。

网友AS:
GPIO在低功耗时表现不一,要根据实际应用来配置。

网友AT:
GPIO引脚像电脑开关,可设置成接收信息或发送信息。

网友AU:
GPIO引脚既能当输入也能当输出,输出时还能选推挽或开漏。

网友AV:
低功耗下GPIO状态影响功耗,确保GPIO正确配置以降低功耗。

网友AW:
单片机IO口上拉电阻很重要,用于确保IO口稳定在期望状态,防止悬空造成不稳定。

网友AX:
使用GPIO前,先要正确设置其工作模式,这样才能保证GPIO正常工作。

网友AY:
高速GPIO通信,关键看时序,稳定信号才靠谱。

网友AZ:
MCU启动时GPIO默认为浮空输入,能设置为上拉或下拉,方便电路设计。

网友BA:
低功耗下GPIO性能差异大,需按具体应用定制配置。

网友BB:
这是为了防止IO端口在不确定状态时产生噪声干扰,保持稳定工作。

网友BC:
选择GPIO时,注意外围设备电流不能超过GPIO的最大驱动能力,以免损坏GPIO或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