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IDE BUG

楼主(2024-09-10):
WIN7 64位系统,进入STM32CUBEIDE后,点击 “ Help ” 选项后选择 “ Manage embedded software packages ”无反应,弹不出固件支持包界面。试验过1.14.0到1.16.0均是上述现象,而1.13.2及以下版本均无此问题。看看哪位大佬联系下ST技术支持问问这是啥问题?

网友A:
检查Java环境,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的JRE

网友B:
联系ST技术支持

网友C:
网络连接正常吗

网友D:
如果您当前的项目不需要使用新版本中的特定功能,可以考虑继续使用1.13.2版本

网友E:
在清理缓存后,尝试卸载并重新安装STM32CubeIDE。

网友F:
尝试暂时禁用防火墙或安全软件,看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G:
试验过1.14.0到1.16.0均是上述现象,而1.13.2及以下版本均无此问题

网友H:
试验过1.14.0到1.16.0均是上述现象

网友I(2025-02-05):
这个问题好像是ST官方最近版本的一个BUG,1.14.0到1.16.0好像都有类似的情况,可能是某些依赖或配置没处理好。

网友J:
你可以试着升级一下 Java 环境,某些版本的CubeIDE可能和特定版本的Java兼容性不好,导致界面无法弹出。

网友K:
如果是Windows 7系统,可能有些更新没安装好,建议确认一下系统是否缺少相关的补丁。

网友L:
试过在CubeIDE的设置中清除缓存吗?有时缓存文件损坏也会导致一些界面功能不正常。

网友M:
我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通过重新安装一下IDE,删除之前的配置文件可以解决问题,试试看。

网友N:
看起来这个BUG应该是新版本的CubeIDE中的一个已知问题,等ST发布补丁可能是个比较靠谱的解决方案。

网友O:
试过在管理软件包界面上直接用命令行启动过吗?也许可以绕过图形界面的Bug,直接进行固件包的管理。

网友P:
如果是某些特定的环境变量问题,建议检查一下CubeIDE的环境配置,看看是否有遗漏的部分。

网友Q:
你可以联系一下ST的技术支持,他们应该会更清楚这个BUG的具体原因和解决办法。

网友R:
不过,如果急需用到固件支持包,回退到1.13.2版本也可以继续工作,直到ST发布修复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