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B1CBT6 Flash 不能写擦除,更不要说写入?fal库示例代码哪里有,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2024-09-10):
STM32G0B1CBT6 Flash 不能写擦除,更不要说写入?fal库示例代码哪里有,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STM32G0B1CBT6

网友B(2024-11-04):
在使用STM32G0B1CBT6时,如果遇到Flash不能擦除或写入的问题,可能是由于Flash未解锁导致的

网友C:
时钟配置错误也会这样,Flash操作需要正确的时钟配置

网友D:
等待周期设置不正确,根据系统时钟频率,需要设置适当的等待周期

网友E:
错误处理不当,在进行Flash操作时,需要检查错误标志,以确保操作成功

网友F:
FAL是一个用于简化Flash操作的库,通常用于嵌入式系统中

网友G:
在使用FAL库之前,你需要配置FAL库的相关参数,例如Flash的分区信息、扇区大小等

网友H:
通过使用FAL库,可以简化Flash操作的复杂性,并提高代码的可维护性。关键步骤包括安装和配置FAL库、使用FAL库进行Flash擦除和写入操作,并进行数据验证

网友I:
这种不会,一般都是用文件管理的插件来搞

网友J:
话说,为啥不能擦除啊?你用jlink解锁试试

网友K:
解除Flash 保护

网友L:
错误的 Flash 操作代码导致的?

网友M:
硬件故障把

网友N(2025-11-08):
解锁步骤缺失、擦除/写入函数调用错误、地址合法性校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