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没有对flash进行任何操作,flash的内容发生变化了。具体是哪些原因?如何调试排查原因。

楼主(2024-09-10):
stm32f103c8t6:没有对flash进行任何操作,flash的内容发生变化了。具体是哪些原因?如何调试排查原因。

网友A:
电源不稳定?

网友B:
Flash代码或调试过程中有误?

网友C:
堆栈溢出吧

网友D:
电磁干扰(EMI)或静电放电(ESD)可能影响Flash存储。

网友E:
中断或异常处理错误

网友F:
Flash的配置寄存器可能被错误地设置,导致Flash行为异常。

网友A:
检查Flash的配置寄存器

网友G:
Flash芯片本身可能存在缺陷或损坏。

网友H:
flash的内容发生变化了

网友I:
对flash进行任何操作

网友J:
stm32f103c8t6:没有对flash进行

网友K:
具体是哪些原因?如何调试排查原因

网友J:
flash的内容

网友L:
flash进行任何操作,flash的内容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