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OS管烧毁问题请教

楼主(2024-09-10):
同事的光伏项目,交错升压,容易烧MOS。2个PWM信号是移相180度 的,频率相同,占空比相同,占空比一直大于50%。现在用DC电源来供电,启动后电源容易保护,也烧过MOS。请问是哪里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这个看起来电流很大啊
你MOS 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起来电流很大啊
你MOS 什么型号?

坛友的意思是MOS管选型不当所致?

网友A:
应该是,这个应该就是过流 烧毁

谢谢,我再比对一下电流值改型试试看。

网友B:
你的死区时间呢?

网友C:
原理图有问题吧,电感储能后续流没地方去,升压变压器应该有中心抽头接地才说的通.

网友C:
而且升压用的二极管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有问题吧,电感储能后续流没地方去,升压变压器应该有中心抽头接地才说的通. ...

谢谢各位坛友的指点,正在逐步排查原因,有结果会反馈的。

网友D:
这只是示意图吧,为何用电感,直接电压器中心抽头供电不是更简单可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