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调试HC32F46x项目时断点不起作用

楼主(2024-09-23):
调试时断点不起作用可能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检查断点是否设置在了可执行的代码行上,而不是在宏定义、注释或空的代码块中。其次,确保调试器与目标设备正确连接,并且VSCode的调试配置正确无误。如果使用的是Cortex-Debug插件,可以尝试重新加载窗口或重启VSCode,以刷新调试环境。此外,还可以检查编译设置中的优化选项,确保没有开启过高的优化级别(如-O2、-O3),因为这些优化可能会改变代码结构,导致断点无法准确命中。

网友A:
有时候断点执行问题和IDE软件稳定性有关系

网友B:
优化开了的话很多步骤会跳过,建议调试的时候不开优化。

网友C:
如果使用的是Cortex-Debug插件,可以尝试重新加载窗口或重启VS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