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FPGA的EtherCAT主站的常见问题

楼主(2024-09-10):
基于FPGA的EtherCAT主站的常见问题

1)初始化模块中,访问节点EEPROM的方式理解比较绕

2)状态机转移中,出现转移不成功,记得读取节点0x134寄存器,查看错误代码,根据错误代码来查看具体不能转移成功的原因。
这里,会出现林林总总的原因,只要对照手册,基本都能解决。
这里,也是整个主站设计中,比较耗时间的问题之一。

3)PDO模块中,部分厂家对设置寻址和逻辑寻址有特殊要求,需要注意。

4)SDO模块中,部分厂家支持FMMU来进行数据访问,部分厂家仅支持寄存器来进行数据访问。

5)同步模块中,出现从站之间的同步问题,主站和从站之间的同步问题,出现产品应用与主站之间的同步问题。

关于同步算法,也是最耗时间的问题。

关于同步方案,可以以FPGA主站作为同步源,也可以以第一个伺服作为同步源。

网友A(2025-02-06):
确实,EEPROM访问方式挺绕的,特别是涉及复杂的存储结构时更容易出错。

网友B:
状态机转移失败的时候,多关注 0x134 的错误码分析,能快速定位很多问题。

网友C:
设置 PDO 时我也踩过坑,尤其是不同厂商对寻址方式的要求不一样。

网友D:
FMMU 和寄存器访问方式差异挺大,建议根据厂商说明书做好适配。

网友E:
同步方案选择时,以 FPGA 还是第一个伺服作为同步源都各有利弊。

网友F:
碰到从站同步问题时,建议先用 Wireshark 抓包看看时序情况。

网友G:
针对同步算法,最好使用周期更精确的 FPGA 定时器来优化主站控制。

网友H:
状态机的转移耗时确实很大,遇到复杂节点要逐步验证。

网友I:
有些从站设备可能需要特殊配置才能支持精准同步,注意设备手册。

网友J:
建议结合 Beckhoff 提供的 EtherCAT Slave 样例代码进行调试,对比主站响应更容易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