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太阳能板充电问题

楼主(2024-09-10):
我的太阳能板是5V 110ma的,锂电池是1000mah的,充电芯片是CN3170。
目前用一台太阳能模拟光机器测试太阳能板多久能充满锂电池。
但是遇到一个问题,太阳能模拟光机器发出的热量太大了,太阳能板是直接放在机器上的,温度高会影响太阳能板的输出电流,如果把太阳能板架高测,电流也会变小,想问一下大家是怎么测试太阳能板充满锂电池需要多长时间的?

网友A:
用太阳能模拟光机器测的不准,不光是温度影响。温度影响可以考虑增加降温设备。
主要是太阳能模拟光机器太理想,最好是在室外直接测,使用自然日光,找个晴天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太阳能模拟光机器测的不准,不光是温度影响。温度影响可以考虑增加降温设备。
主要是太阳能模拟光机器太 ...

就是需要一个标准条件测试,太阳光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天气差距太大了,不能作为公开数据

网友B:
估算吧。大约十.多小时。

网友C:
夏天,一天能充4、500mAh,就很不错了

网友D:
夏天晴天,10W以上的太阳能板,不强制通风温度能在70度以上。测试还是在中午大太阳下测为好,晒版小时~1小时,看下电流即可,用个库仑计更好。

网友E:
最好按实际场景测量,不要过分理论化,否则测量结果有什么意义

对。我也这样觉得

网友F(2025-05-21):
引用 网友E:
最好按实际场景测量,不要过分理论化,否则测量结果有什么意义

同意。 按实际场景测量

网友G:
本来就没有太多意义……自然太阳能光更多变,入光角度,阴,晴变化等都存在不同影响,只能算是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