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实现简单的智能健身设备

楼主(2024-09-10):
以下是一个用STM32实现简单智能健身设备的代码案例。整个设备包括了一个加速度传感器和一个OLED显示屏。通过读取加速度数据,并根据设定的阈值判断用户的运动状态,然后将运动状态显示在OLED屏幕上。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硬件设备。将STM32开发板与加速度传感器和OLED显示屏连接起来,并确认连接正确。

以下是代码的实现细节:

引入所需的库和头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ic.h"
#include "oled.h"
定义一些全局变量和常量:
#define ACCELEROMETER_ADDRESS 0x38 //加速度传感器的I2C地址
#define THRESHOLD 1000 //运动状态的阈值

int16_t acceleration[3]; //三个方向的加速度数据
初始化I2C和OLED:
void I2C_Configuration(void)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A0;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100000;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I2C_Cmd(I2C1, ENABLE);
}

void OLED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OLED_Init(); //初始化OLED显示屏
    OLED_Clear(); //清空OLED显示屏
}

初始化加速度传感器:
void ACCELEROMETER_Configuration(void)
{
    I2C_Start();
    I2C_SendByte(ACCELEROMETER_ADDRESS << 1); //发送加速度传感器的I2C地址
    I2C_AcknowledgePolling(); //等待加速度传感器应答

    I2C_SendByte(0x20); //配置加速度传感器控制寄存器1
    I2C_AcknowledgePolling();

    I2C_SendByte(0x17); //设置加速度范围为2g
    I2C_AcknowledgePolling();

    I2C_Stop();
}
读取加速度数据:
void Read_Acceleration(void)
{
    I2C_Start();
    I2C_SendByte(ACCELEROMETER_ADDRESS << 1 | 0x01); //发送加速度传感器的I2C地址和读取模式

    for(int i = 0; i < 3; i++)
    {
        acceleration[i] = I2C_ReceiveByte() << 8; //读取高位数据
        I2C_SendAck();
        acceleration[i] |= I2C_ReceiveByte(); //读取低位数据
        if(i != 2)
            I2C_SendAck();
    }

    I2C_SendNoAck();
    I2C_Stop();
}

判断运动状态并显示在OLED屏幕上:
void Display_Motion_Status(uint8_t motion_status)
{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 0, "Motion Status:");

    switch(motion_status)
    {
        case 0:
            OLED_ShowString(0, 2, "Still");
            break;
        case 1:
            OLED_ShowString(0, 2, "Walking");
            break;
        case 2:
            OLED_ShowString(0, 2, "Running");
            break;
        default:
            break;
    }
}

uint8_t Get_Motion_Status(void)
{
    int32_t acceleration_magnitude = (acceleration[0] * acceleration[0]) +
                                     (acceleration[1] * acceleration[1]) +
                                     (acceleration[2] * acceleration[2]);

    if(acceleration_magnitude < THRESHOLD)
        return 0; //静止
    else if(acceleration_magnitude >= THRESHOLD && acceleration_magnitude < 2 * THRESHOLD)
        return 1; //行走
    else
        return 2; //跑步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I2C_Configuration();
    OLED_Configuration();
    ACCELEROMETER_Configuration();

    while(1)
    {
        Read_Acceleration();

        uint8_t motion_status = Get_Motion_Status();

        Display_Motion_Status(motion_status);

        Delay_ms(1000);
    }
}

以上是一个简单的智能健身设备的STM32代码案例。通过读取加速度数据,并根据设定的阈值判断运动状态,然后将状态显示在OLED屏幕上。这个例子可以作为一个起点,可以根据具体需求和硬件配置进行修改和扩展,例如添加更多的传感器、改进运动状态判断算法等。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401_85258012/article/details/142061969

网友A:
可以做一个自行车的码表

网友B:
通过读取加速度数据,并根据设定的阈值判断用户的运动状态

网友C:
整个设备包括了一个加速度传感器和一个OLED显示屏。通过读取加速度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