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谈谈G32A1445里的时钟安全机制

楼主(2024-09-10):
  • G32A1445有HSE(外部晶振) 监视器、SYSPLL监视器:
利用时钟源 LSI(内部8MHZ) 作为监视器独立时钟源,监视 HSE(外部晶振) 、SYSPLL时钟是否丢失,或SYSPLL时钟是否超过频率容忍,当发生异常时可选择产生复位或只进入相关异常中断。
  • 先决条件:
SYSPLL 具有过滤器特性,当外部毛刺影响时钟时,功能安全相关模块应使用SYSPLL相关时钟。
HSE(外部晶振) 硬件要求必须使用0.1%误差以内的时钟晶振。

  • 软件操作:
程序上给两个定时器选择不同的异步时钟源,如HSICLKDIVCFG2CLK、SYSPLLDIVCFG2CLK,通过比较同等时间周期内定时器计数值或中断次数,计算出SYSSPLL实际频率。

  • HSI(内部高速) 处理:
每过一段容忍时间,则利用HSE(外部晶振) 作为参考 对HSI(内部高速) 进行一次软件检测,通过配置HSE、HSI 驱动两个定时器,比较一段时间计数值,计数HSI是否满足预期频率。

       以上配置确保发生某时钟故障时可以几时检测到,并立马切换功能安全相关模块到正常的时钟源,做到软件对系统时钟源稳定性的正确把握,软件可检测时钟故障并做相应反馈。

  • 这里所提到的安全机制,可以归纳如下:

->此芯片几乎所有内部时钟可观察,可外部检测。可在运行中给其他芯片检测,也可以设计验证系统配置;
->时钟稳定性高、波形好;
->硬件可一直监视时钟,内部硬件保持观察;
->软件可检测时钟,周期性软件进行时钟检测;
->多个时钟源、多个外设时钟源构成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