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是否可以提供一下M463YGCAE的封装?

楼主(2024-09-10):
请问是否可以提供一下M463YGCAE的封装?

网友A: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NuTool-PinConfigure/releases

网友B:
原理图吗

网友C(2025-08-30):
M463YGCAE 采用 LQFP100 封装,100 引脚薄四方扁平封装,引脚间距 0.5mm,封装尺寸 14mm×14mm,适合中小规模电路设计。

网友D:
M463YGCAE 采用 LQFP-128 封装,128 引脚,薄型四方扁平封装,引脚间距 0.5mm,封装尺寸 14mm×14mm。可在新唐官网下载其数据手册,手册末尾会有详细封装尺寸图及焊盘布局,也可参考通用 LQFP-128 封装标准进行 PCB 设计。

网友E:
M463YGCAE 采用 LQFP-100 封装,即 100 引脚薄型四方扁平封装,引脚间距 0.5mm,封装尺寸 14mm×14mm。该封装适合需要较多 I/O 接口的应用,通过表面贴装技术焊接,散热性能较好,能满足中高密度电路设计需求,具体可参考新唐官方数据手册的封装尺寸图。

网友F(2025-10-05):
M463YGCAE 的封装信息可通过其数据手册(Datasheet)查询,通常会明确标注封装类型(如 LQFP、TSSOP 等)及引脚间距、尺寸等参数。建议访问芯片厂商官网(如新塘 Nuvoton)下载对应型号的数据手册,或联系供应商获取详细封装规格。

网友G:
新唐 M463YGCAE 采用 LQFP48 封装,48 引脚,引脚间距 0.8mm,封装尺寸 10mm×10mm。该封装为薄型四方扁平封装,适合表面贴装,引脚分布均匀,便于 PCB 布局,能满足中小规模外设连接需求,常见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领域的嵌入式应用。

网友F(2025-11-06):
M463YGCAE 有多种封装形式,包括 QFN33,尺寸为 5mm×5mm。还有 LQFP100 和 LQFP128,尺寸均为 14mm×14mm,引脚间距 0.5mm。这些封装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和电路板设计需求。

网友H:
M463YGCAE 是新唐科技推出的一款基于 Arm Cortex-M4F 核心的微控制器,其封装类型为 LQFP128。这种封装的尺寸为 14mm×14mm,引脚间距为 0.4mm。

网友I:
M463YGCAE 芯片有多种封装形式。包括 QFN48 w/ EPAD,尺寸为 5mmx5mm,引脚间距 0.35mm;LQFP48,尺寸 7mmx7mm,引脚间距 0.5mm;LQFP64,尺寸 7mmx7mm,引脚间距 0.4mm;LQFP128,尺寸 14mmx14mm,引脚间距 0.4mm。

网友J:
新唐 M463YGCAE 的封装为 LQFP128。其尺寸为 14mm×14mm,引脚间距 0.5mm。此外,M463 系列还支持 QFN48、LQFP48、LQFP64 等封装形式,但这些并非 M463YGCAE 的封装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