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多个EtherCAT slave进行通信的配置过程

楼主(2024-09-10):
  XMC4300和XMC4800在进行多个slave之间的通信时可以参考下面的manual进行配置: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 ... 5ed015d5a0ae32c0011

  如果是使用MAC TO MAC的连接方式,那么可以参考下面的manual: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 ... 8fb01636f87be504e68

  但需要注意的是,MAC2MAC的连接方式需要在最后一个节点进行相应的配置:

网友A:
芯片是不是有专门的EtherCAT 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不是有专门的EtherCAT 接口

对的

网友B:
好希望有个开源的出来

网友C:
多个EtherCAT slave进行通信的配置非常不错的文档案例

网友D:
EtherCAT slave进行通信主站设置也非常重要

网友E:
EtherCAT slave进行通信主站设置很重要

网友F:
EtherCAT的设计主站也非常必要

网友G(2024-10-31):
EtherCAT slave进行通信的文档案例,学习